[STM32] stm32f103c6 ADC低温校准问题

楼主(2017-02-18):
stm32f103c6的VDDA连接VCC,VSSA接GND,VCC为电池电源,当电池电量降到3.3v以后保持稳定,现在的问题是,将电池置于常温,板子放置在低温下,低温下-9°以后,ADC采样的数据和采样的电池电压不准,这要怎么校准呢?问题是不是ADC基准电压的问题?还是ADC本身在低温下就不准呢?

网友A:
建议用外部基准试试,就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B:
怎么个不准? 偏大还是偏小,需测量低温时各关键电压和常温各电压对比, 才会发现问题

网友C:
我怀疑是基准问题,因为是用 VDDA 作为基准的,怎么保证这个基准的稳定性需要你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