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用什么仿真器?

楼主(2017-02-18):
我现在用是的ST- LINK V2。 淘宝买的,才几十元。
感觉它只能算是一个下载器,基乎没什么仿真的功能,

请问大家是用那款仿真器的?那个好用?

谢谢!!

网友A:
ST LINK也可以啊;
不知道你需要仿真什么功能;

网友B:
V2也可以在线硬件仿真

网友C:
stlink的支持都不好,还要哪样。几十块钱因为是盗版的,你可以去买官方上千的。

网友D:
对于STM32的仿真,暂时未发现有什么不能仿真的,这是ST官方的仿真器。

网友E:
可以使用SWD的下载器。

网友E:
现在可以下载jlink接口。

网友F:
我看楼主是不会用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看楼主是不会用吧

终于有人说对了

网友H:
JLINK重要事情说三遍,JLINK,JINK,JLINK

网友I:
jlink是开发stm32的

网友I:
开发板上自带ST- LINK V2

网友J:
ULINK2,用了6年了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ST-LINK 好像它只能运行,复位或设置断点,等这些基本功能。
我想实时查看某个这量的变化或某个I/O的状态?行不行的?

我现在要看某个变量,好像要用暂停运行。这样这个变量的值才会出来的?

网友K:
当然要让程序停下来才可以查看变量寄存器等。不然它都是变的,你没有办法看。

网友L:
可以使用jlink下载

网友L:
ST- LINK V2性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