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该收杆了....

楼主(2017-02-18):
关于拉普拉斯变换、傅里叶变换、傅里叶级数和相量法,有各类相关书籍论述,通常是注重分类而缺乏考察其内在关系。下面该看看它们之间是如何联系成一个整体的了。

楼主:
先引我前面给过的一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8572-1-2.html

楼主:
拉普拉斯变换估计各位都熟悉,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在此,先继续那个“傅里叶变换”的话题。

楼主:
下式是考虑初始条件的电容之傅里叶变换表示:

注意,这已经涉及到了广义函数。

楼主:
下面是那个RC低通的傅里叶变换表示:

楼主:
代入输入,则可得输出:

楼主:
下面是分解:

就那么的“简单”!

楼主:
真的有那么简单?!

当然不是,这里涉及到了很多大学本科未曾涉猎的东西,看幅图:

关于那个红圈外的东西,这里不可能论述,所以就此打住。下面换个话题。

楼主:
拉普拉斯变换、傅里叶变换、傅里叶级数和相量法,其都是针对实数域中(时间或空间)的信号分析,那么其频域是如何的呢? 见下图:

楼主:
关于上图,请特别注意拉普拉斯变换有个ROC(图中未表)。ROC在拉普拉斯变换中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楼主:
有了上面那个图,看下面这幅图;

这就是周期信号的傅里叶级数表示,相量法只是其特例。

楼主:
这还没完....

再看看下图:

看明白那是什么玩意儿吗?

楼主:
这就是采样定理

楼主:
结合两个对称的离散化,可得下图:

这就是离散傅里叶变换

楼主:
至此,简要地提到了拉普拉斯变换傅里叶变换傅里叶级数相量法采用定理以及离散傅里叶变换。并且,看到了这些不同概念和方法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式是考虑初始条件的电容之傅里叶变换表示:

能否公开一下电容模型的推导过程?

楼主:
这些内容,大学本科阶段应该都有所涉及。当然,不可能像此帖那样帮你把这些东西给串起来论述。

看书一定要贯穿整个知识体系,那才能把书越看越薄。

网友A:
双边信号的时候,可以使用傅里叶变换变换来求解电路。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考虑初始条件,将初始条件置于什么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式是考虑初始条件的电容之傅里叶变换表示:

请教一下
下式是考虑初始条件的电容之傅里叶变换表示:

这个模型是怎么得出来的。

傅里叶变换能够考虑初始状态,是第一次听说。
另外在百度搜索,也没有找到类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下式是考虑初始条件的电容之傅里叶变换表示:

“傅里叶变换能够考虑初始状态”

完全可以,只是涉及到广义函数。

网友A:
如果考虑初始条件,就应该把双边信号砍掉一半,不然算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考虑初始条件,就应该把双边信号砍掉一半,不然算怎么回事。

在你那篇“论文”中就是“砍掉一半”的,这没什么奇怪的。

广义而言,傅里叶变换可以考虑单边信号。

“cos”考虑全部时间轴的话,那是真正的稳态正弦信号,用结果如同相量法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你那篇“论文”中就是“砍掉一半”的,这没什么奇怪的。

广义而言,傅里叶变换可以考虑单边信号。

这个我清楚。

现在我想知道是2个问题,请教一下
1.带初始条件的电容的频域模型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2.你是怎么理解在激励为双边信号情况下电路的初始条件

网友B:
有了上面那个图,看下面这幅图;

网友A:
难道4楼的公式是凑答案用的?
或者推导过程贴了你也看不懂?
还请大师明示。

网友C:
此贴需要留名

网友D:
这一网收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