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10.7怎么下载程序啊? 谢谢! TRK-KEA64开发板

楼主(2017-02-18):
急急急:
老师好,大家好,
我的10.7为什么调试时灯闪,关闭调试后,重新拔插USB线后没程序(灯不闪)。
是机器的问题,还是没有成功下载程序啊?
谢谢!
TRK-KEA64开发板,SCH-28199 REV B

新建一个工程,然后用定时器让四个LED等轮流亮,调试时功能正常。然后终止调试,关闭工程。
把开发板USB线重新插拔后,四个LED就不亮了(表示里面没程序或者程序没启动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啊?谢谢!

楼主:
是OpenSDA固件太老引起的吗?

网友A(2017-11-13):
应该是新建工程时选择了调试模式,改过来就好了
C:\Users\Shangguanchengjiang\Desk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