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IM900a模块GPRS发送数据AT指令问题

楼主(2017-02-18):
SIM900的GPRS,我现在需要和服务器进行连接,发送AT指令连接上之后,向服务器发送数据,有没有什么方法不发AT+CIPSEND指令,就可以直接发送数据吗

网友:
AT指令也是数据好不,不过就是用这个数据开头,发送完再发送所谓的数据,

然而那边会解析你发送过来的数据,看看你是以那种数据开头,再对应的看你发送的所谓的数据。

网友A:
可以试试透传模式

网友B:
其实说白了 就是010101010的发,有节奏的发,而且数据这两头 你懂我也懂!

网友C:
不是使用串口可以直接发送吗

网友C:
这个SIM900也是需要配置之后才能使用。

网友D:
使用透传模式

网友E:
串口发送不需要AT+CIPSEND指令?

网友E:
应该有集成的GPRS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