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泵的地的理解

楼主(2017-02-18):
当S1,S2断开,S3,S4闭合时,电容C2的上端是+,下端是-,用万用表黑色接地线标志,红色接Uout,此时万用表显示的测量值是负电压。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

网友A:
“当S1,S2断开,S3,S4闭合时,电容C2的上端是+,下端是-,用万用表黑色接地线标志,红色接Uout,此时万用表显示的测量值是负电压。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

是这样,理解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S1,S2断开,S3,S4闭合时,电容C2的上端是+,下端是-,用万用表黑色接地线标志,红色接Uout,此时万用 ...

如果这样理解是对的话,,,假设在系统中,PWM方波是由芯片产生的,芯片需要的电压是3.3v,由电源芯片产生,这样所有的地都可以连接在一起吗??

我主要是对“地”不理解,总感觉上面的有问题,其实本身是没有负电压的,测量出来或者是输出负电压是参考点不一样,假如一个系统里有正电压,负电压,,整个地都可以连在一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想交流更多硬件方面的知识,我给楼主推荐一个企鹅群:326229970,里面都是北京的硬件工程师,还有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理解是对的话,,,假设在系统中,PWM方波是由芯片产生的,芯片需要的电压是3.3v,由电源芯片产 ...

那个“地”是个电位参考点,“正负电源”都以其为参考而得正负之差别。

如果“PWM芯片”由正电源供电(3.3V),其地可以连接在图中的那个“地”上。不过首帖图中应该是单一的一个芯片原理图。

系统有正负电压(源),其地未必都要连接在一起,不过在此的地必然是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理解是对的话,,,假设在系统中,PWM方波是由芯片产生的,芯片需要的电压是3.3v,由电源芯片产 ...

楼主的图是错的!

图确实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是错的!

图是错的?请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是错的?请大神解释一下

确实有错,中间那个节点不应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是个电位参考点,“正负电源”都以其为参考而得正负之差别。

如果“PWM芯片”由正电源供电(3 ...

一个系统由+24v供电,经过一个电源转换芯片到5v,+5v通过负压产生芯片产生-4v电压,此时这些芯片的地和外部电源的地全部连接到一起?

单纯考虑电位关系情况下,+24v  +5v  -4v    应该是  +28v +9v  0v   ,我是以4v作为参考点的,这样理解对不对? 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我总是走不出这个圈,总感觉“地”是不应该连接在一起的,比如 +24v供电,输出电压为24v 12v  0v,这个地是和电源的地接在一起,输出电压之后,把12v当做地线接入运放的地,此时运放的电压就是 +12v  0v   -12v
  这是我的第二个想法

请问这些理解都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系统由+24v供电,经过一个电源转换芯片到5v,+5v通过负压产生芯片产生-4v电压,此时这些芯片的地和外 ...

“一个系统由+24v供电,经过一个电源转换芯片到5v,+5v通过负压产生芯片产生-4v电压,此时这些芯片的地和外部电源的地全部连接到一起?”

24V电源如何接地不一定,但5V和那个-4V必然是共地,至少这里的电荷泵如此。

网友A:
“我总是走不出这个圈,总感觉“地”是不应该连接在一起的,比如 +24v供电,输出电压为24v 12v  0v,这个地是和电源的地接在一起,输出电压之后,把12v当做地线接入运放的地,此时运放的电压就是 +12v  0v   -12v
   这是我的第二个想法

请问这些理解都对吗?”

“地”未必都必须连在一起,电路有回路即可。具体如何还是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是个电位参考点,“正负电源”都以其为参考而得正负之差别。

如果“PWM芯片”由正电源供电(3 ...

“不过首帖图中应该是单一的一个芯片原理图”   如果图是一个芯片内部的图,中间的节点不连,当S3 S4闭合,S1 S2 断开时,电容C1(上+ 下-)放电,经过地 和电容 C2,电容C2 还能得到充电吗?   假设可以,这个地和外部系统的地一连接,那不就是整个或者是部分地上面有电压了?这合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首帖图中应该是单一的一个芯片原理图”   如果图是一个芯片内部的图,中间的节点不连,当S3 S4闭合 ...

“中间的节点不连”是那个十字交叉没有连接。

“当S3 S4闭合,S1 S2 断开时,电容C1(上+ 下-)放电,经过地 和电容 C2,电容C2 还能得到充电吗?”

可以。

“假设可以,这个地和外部系统的地一连接,那不就是整个或者是部分地上面有电压了?”

参考零电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节点不连”是那个十字交叉没有连接。

“当S3 S4闭合,S1 S2 断开时,电容C1(上+ 下-)放电,经 ...

我还是不太懂,我认为是电容C2 充电时,接地就不是地了,相当于是+电压,此时是不应该把这个接到系统中的地去的,无论是部分还是整体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不太懂,我认为是电容C2 充电时,接地就不是地了,相当于是+电压,此时是不应该把这个接到系统中的 ...

比如这个电路图,3脚的地和系统的地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个-4v怎么会产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不太懂,我认为是电容C2 充电时,接地就不是地了,相当于是+电压,此时是不应该把这个接到系统中的 ...

“我认为是电容C2 充电时,接地就不是地了,相当于是+电压,此时是不应该把这个接到系统中的地去的,无论是部分还是整体”

前面说了,地只是个参考,C2充电,正端是地而负端则为负电压输出。这个参考地就是系统的地,必须以此为参考才得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电容C2 充电时,接地就不是地了,相当于是+电压,此时是不应该把这个接到系统中的地去的,无论 ...

好像有些明白了,谢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是错的?请大神解释一下

这样。

网友D:
电容下端和接地的横线没有交点!

那条接地横线,不是多余的,不要擦掉!人家那个是两端口画法,貌似去掉也一样,实际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容下端和接地的横线没有交点!

那条接地横线,不是多余的,不要擦掉!人家那个是两端口画法,貌似去掉也 ...

。。。。。。。。。。。。

网友F:
18楼图是对的。
因为它原图不是表达的网络端口关系。
相反地,它是表达飞电容电荷转移原理。这样,18楼图就强调出了“输出端完全可以与输入不共地”,别说负电压,甚至悬浮电压都可因此而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参考7660內部电路原理。

截个图来看。

网友D:
我用关键词‘负压电荷泵’搜了一下,发现顶楼电路图特别多!都是多了一点!

比对原文就知道了,原文是照片,不清楚,人家原本可能是遵守约定,两线交叉时,其中一个要拐个小半圆弯!照片不清时,这个半圆看起来像个点了。

现在又以为是protel之类原理图编辑环境,默认net名字相同,两条线就是连一起的,所以把人家那‘多余’的横线给擦掉了!

人家原来好好一副图,被你们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用关键词‘负压电荷泵’搜了一下,发现顶楼电路图特别多!都是多了一点!

比对原文就知道了,原文是照 ...

大家来看看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