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用咪头进行声电转换可行吗?

楼主(2017-02-18):
如题,咪头转换得到的电压一般十几mv左右,但是能否经过放大电路得到几v的电压?本人小白+新人,希望各位大神耐心解答。

网友A:
放大没问题,问题是具体的指标要求。

网友B:
一般的音响不就是这样吗?

网友C:
“咪头”本来就是声电转换器件。
别说放大到几V,就是放大到几千V,也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没问题,问题是具体的指标要求。

谢谢!具体指标我还不清楚 还在做前期工作 请问下哪里能找到比较成熟的咪头的放大电路,或者咪头使用的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音响不就是这样吗?

是的!小弟学识浅薄 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咪头”本来就是声电转换器件。
别说放大到几V,就是放大到几千V,也不成问题。 ...

那就好 我主要是想研究声电转换之后的能量利用这块,所以请问下您有没有咪头的放大电路或者咪头的相关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好 我主要是想研究声电转换之后的能量利用这块,所以请问下您有没有咪头的放大电路或者咪头的相关资 ...

“我主要是想研究声电转换之后的能量利用这块”
如果是研究“能量利用”,那可别研究“咪头”,也别研究放大电路。“咪头”本身是消耗能量的,放大电路也是消耗能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小弟学识浅薄 见笑了

不是笑话你。
如M大所说,这样的声电转换结构形式,输出的高电压能量来自电源。
如果用声音推动压电材料,直接产生的电压才是真正的能量转换。例如打火机一按,压电材料产生电压通过升压放电一样。

网友D:
你这个声压电转换,属于微功耗收集能量,凌力特和TI,ADI都有相关的IC ,适用微功耗器件,说白了,用到了间蟓性开关升压电源,类似于PF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主要是想研究声电转换之后的能量利用这块”
如果是研究“能量利用”,那可别研究“咪头”,也别研究 ...

{:sad: 好吧 听您这么一解释发现自己本末倒置了,不能达到对声能的利用了。那请问下现在有这种能实现声电转换的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笑话你。
如M大所说,这样的声电转换结构形式,输出的高电压能量来自电源。
如果用声音推动压电材料 ...

听您几位解释,确实发现自己搞错了,但是我查了下资料好像现在利用压电进行声电转换的并没有太成型的元件,或者是我没有了解到位,您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声压电转换,属于微功耗收集能量,凌力特和TI,ADI都有相关的IC ,适用微功耗器件,说白了,用到了间蟓性 ...

说实话您说这些我都没太听过,我这几天尽快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您几位解释,确实发现自己搞错了,但是我查了下资料好像现在利用压电进行声电转换的并没有太成型的元件 ...

据说国外有利用人走路,踩踏压电材料发电。具体情况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sad: 好吧 听您这么一解释发现自己本末倒置了,不能达到对声能的利用了。那请问下现在有这种能实现声电 ...

声-电转换效率比较高的是压电陶瓷。
不过,声能相当小。室内可以清晰听到的1kHz左右的声音,声功率大概1mW数量级。这么小的功率,要收集利用相当困难。

网友E:
“1mW数量级。这么小的功率,要收集利用相当困难。”应为,这么小的功率,就算100的效率,又能做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mW数量级。这么小的功率,要收集利用相当困难。”应为,这么小的功率,就算100的效率,又能做什么用? ...

是。何况声-电转换效率最大仅百分之几。

楼主:
看了各位的解答多少明白了一些! 看来目前没有比较成型的声电转换元件, 小弟准备了解一下用压电陶瓷实现的的可能性。谢谢各位大神!小弟就不一一回复了。日后有问题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声压电转换,属于微功耗收集能量,凌力特和TI,ADI都有相关的IC ,适用微功耗器件,说白了,用到了间蟓性 ...

您好,按您的指点,我也去这几个官网查看了一下但是并没找到相关的元件,不知您能否再说的详细一点?麻烦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按您的指点,我也去这几个官网查看了一下但是并没找到相关的元件,不知您能否再说的详细一点?麻烦 ...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s/Energy_Harves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s/Energy_Harvesting

谢谢您,我去好好看下。

网友F:
这个技术是一个大的突破

网友G:
你这个声压电转换,属于微功耗收集能量,凌力特和TI,ADI都有相关的IC ,适用微功耗器件,说白了,用到了间蟓性开关升压电源,类似于P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