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背光电路

楼主(2017-02-18):
关于VGL的电压,  不接液晶屏的情况下,电源一上电 VGL 马上可以变成-6.8V但是接上液晶屏后,   当 R206的电阻为10K ,5K的时候,   VGL需要等个12秒左右才能变成-6.8V,当时把R206改成470欧姆,  VGL需要等待2.5秒左右的时间,请问大神 是什么问题,本人硬件 不太懂,只能大致打得动前面是背压,反向的功能,  前面的电压是 一上电就变成-14V的

网友A:
不懂电路搞电路干什么?

网友B:
这个可能是液晶屏的输入电容较大,充电需要时间,改小电阻后充电时间变小,所以时间会变短

网友C:
这是背光的电源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