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基于STM32的IAP设计文档

楼主(2017-02-18):
基于STM32的IAP设计文档

网友A:
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即在应用编程,IAP是用户自己的程
序在运行过程中对 User Flash 的部分区域进行烧写,目的是为了在产品发布后
可以方便地通过预留的通信口对产品中的固件程序进行更新升级。通常实现
IAP功能时,即用户程序运行中作自身的更新操作,需要在设计固件程序时编
写两个项目代码,第一个项目程序不执行正常的功能操作,而只是通过某种通
信方式(如 USB、USART)接收程序或数据,执行对第二部分代码的更新;第二
个项目代码才是真正的功能代码。这两部分项目代码都同时烧录在 User Flash
中,当芯片上电后,首先是第一个项目代码开始运行,它作如下操作:
1)检查是否需要对第二部分代码进行更新
2)如果不需要更新则转到4)
3)执行更新操作
4)跳转到第二部分代码执行

网友A:
第一部分代码必须通过其它手段,如 JTAG 或 ISP烧入;第二部分代码
可以使用第一部分代码 IAP功能烧入,也可以和第一部分代码一起烧入,以后
需要程序更新是再通过第一部分 IAP代码更新。
我们将第一个项目代码称之为 Bootloader 程序,第二个项目代码称之为
APP 程序,他们存放在STM32 FLASH 的不同地址范围,一般从最低地址区开
始存放 Bootloader,紧跟其后的就是 APP程序(注意,如果 FLASH 容量足够,
是可以设计很多 APP程序的,本章我们讨论 3 个APP 程序的情况)。这样我们
就是要实现 4个程序:Bootloader 和 3 个 APP

网友A:
可以通过SWD烧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