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单片机和直接数字合成技术的信号发生

楼主(2017-02-18):
基于MSP430单片机和直接数字合成技术的信号发生

网友A:
现在不是有DDS的芯片吗

网友A:
使用DDS芯片可以直接产生高频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DDS芯片可以直接产生高频的信号。

现在ADI有DDS芯片可以合成200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DDS芯片可以直接产生高频的信号。

可以试试AD9850

网友C:
TI没有想过的芯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有DDS的芯片吗

现在FPGA也有DDD的IP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FPGA也有DDD的IP核。

内部的DDS需要DAC配合

网友D:
这个硬件电路好设计吗?

网友E:
数字信号合成的时间里在一定的算法基础上的

网友F:
这个是涉及到信号的ad采集与da变换的

网友G:
这个看着标题的过来参考下这个实现过程的

网友H:
性能怎么样?

网友H:
能不能实现200Mhz的频率?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有DDS的芯片吗

有ADI的DDS产品性能比较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有DDS的芯片吗

AD9954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有DDS的芯片吗

MSP430通过DAC可以产生这样的波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使用DDS芯片可以直接产生高频的信号。

推荐一个比较全面的DD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