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运放接法怎么分析

楼主:
OPA378接法如图,输出和输入是怎样的关系?这个和运放的积分电路不同就是电阻的位置,不知道该怎么分析了。根据虚短,方向输入端电压等于Vref;根据虚断,反向输入的电流为零,那岂不是R1两端Vx等于Vref了。模拟电路菜鸟求助,谢谢!

网友A(2017-02-18):
不适用“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适用“虚”法。

请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电路行吗?非常感谢!

网友A(点评):
1),电路不是工作于线性,不能用虚法分析。 2),不知何用就无法说行否。

网友B:
带有低通特性的滤波器

DC增益无穷大,所以输入肯定是交流

反馈网络也没画全呀············

网友C:
积分电路。
R1可以看作短路。

网友C:
输入电阻你没有画。

网友D:
如果输入是个高阻电流源,则是当作一个积分电路,工作于线性状态,参考电压用于提升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