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做数据采集与visa读取的时间问题

楼主(2017-02-18):
我在做一个数据采集的项目,然后需要将采集到的数据传到上位机,首先我通过上位机发送开始指令,然后下位机进行数据采集,但是下位机的数据采集和处理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上位机在用串口或者USB读取数据时使用visa读取这个函数,但是如果下位机的采集还没完成,labview就进入了visa读取函数,PC机的内存数据没有准备好,所以labview就会提示读取错误,怎么可以让上位机在采集的数据都准备好了之后再读取数据

网友A:
实际测试一下需要多长时间,设立一个等待时间即可。

网友B:
串口模块下不是有一个专门检测串口有无数据的属性节点?看我这个贴子里的回复,图片中标注为3的那个模块,设置等待时间当然好像也行,逻辑上可靠性差一点。
链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7569426

楼主(2017-03-23):
引用 网友B:
串口模块下不是有一个专门检测串口有无数据的属性节点?看我这个贴子里的回复,图片中标注为3的那个模块, ...

你好,我用的USB通讯,好像没有这个属性节点,还是我没有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