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M0生成正弦波,波形很差怎么办?

楼主(2017-02-19):
用的是STM32F030F4P6,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实时计算正弦, 频率高了分辨率不够了,波形很难看。

网友A:
是你的正弦波数据有误引起的。直接套用官方例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正弦波数据有误引起的。直接套用官方例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经过你的提醒我才想起来还有电机库,于是下载了个叫STSW-STM32100        4.3.0的文件,安装以后在文件夹里找到一个名叫STO_CORDIC_SpeednPosFdbkClass.o 的文件,凭感觉这里面有正弦波的核心算法, 没学过电机库。。

这个文件有没有C语言的?

网友B:
直接计算三角函数自然是慢,何不查表?。如果非要计算三角函数,可以用arm提供的dsp库,比编译器自带的math库快些。

网友C:
查表就行了.

网友D:
用的DAC吗?分辨率是多少?你计算时候保留了多少位?

楼主:
最近在学这方面的东西,查表法固定频率的学会了,但是怎么改变频率啊? 比如步长0.1HZ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计算三角函数自然是慢,何不查表?。如果非要计算三角函数,可以用arm提供的dsp库,比编译器自带的math ...

在网上抄了个CORDIC算法, 但是算出来数很大放不到定时器里,非要用乘除法,用移位法计算乘除频率步长太长了。
M0没硬件除法,算一个除法时间比算正弦还慢。 没办法降低精度结果波形很难看。 还有个毛病定时器中断里面计算,如果小于10跟本来不及计算,中断速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DAC吗?分辨率是多少?你计算时候保留了多少位?

用的定时器, 一个周期最少50个点

楼主:
//Cordic in 16 bit signed fixed point math
//Function is valid for arguments in range -pi/2 -- pi/2
//for values pi/2--pi: value = half_pi-(theta-half_pi) and similarly for values -pi---pi/2
//
// 1.0 = 16384
// 1/k = 0.6072529350088812561694
// pi = 3.1415926536897932384626
//Constants
#define cordic_1K 0x000026DD
#define half_pi 0x00006487
#define MUL 16384.000000
#define CORDIC_NTAB 16
int cordic_ctab [] = {0x00003243, 0x00001DAC, 0x00000FAD, 0x000007F5, 0x000003FE, 0x000001FF, 0x000000FF, 0x0000007F, 0x0000003F, 0x0000001F, 0x0000000F, 0x00000007, 0x00000003, 0x00000001, 0x00000000, 0x00000000, };

void cordic(int theta, int *s, int *c, int n)
{
  int k, d, tx, ty, tz;
  int x=cordic_1K,y=0,z=theta;
  n = (n>CORDIC_NTAB) ? CORDIC_NTAB : n;
  for (k=0; k<n; ++k)
  {
    d = z>>15;
    //get sign. for other architectures, you might want to use the more portable version
    //d = z>=0 ? 0 : -1;
    tx = x - (((y>>k) ^ d) - d);
    ty = y + (((x>>k) ^ d) - d);
    tz = z - ((cordic_ctab[k] ^ d) - d);
    x = tx; y = ty; z = tz;
  }
*c = x; *s = y;
}
网上找的计算正弦的程序,0到90度就25734个点,没办法降低MUL,cordic_ctab里面也跟着减小,精度又不够了。  没硬件除法怎么办? 移位法精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定时器, 一个周期最少50个点

50个点应该不够吧,你按照8位的算一个周期也要出来256个点看着才圆滑。

网友E:
建议按照楼上说的,你就当8BIT的用,那也要出来256个点作为一个周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你的提醒我才想起来还有电机库,于是下载了个叫STSW-STM32100        4.3.0的文件,安装以后在文件夹里找到 ...

那么多网友都说得好,查表就行了。
这是用查表方式的DAC供参考,官方的附件里的正弦波数据就是有误,修改过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网友都说得好,查表就行了。
这是用查表方式的DAC供参考,官方的附件里的正弦波数据就是有误,修改 ...

谢谢资料。
看样子还是查表最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按照楼上说的,你就当8BIT的用,那也要出来256个点作为一个周期。

好 我照楼上的试试

楼主:
ST那个PMSM 4.3手册看不懂啊,不懂英文看机械翻译版更看不懂。。
机械翻译版

https://pan.baidu.com/s/1dE38xDR

ST电机库里哪个函数有这个功能,我想把它拿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过你的提醒我才想起来还有电机库,于是下载了个叫STSW-STM32100        4.3.0的文件,安装以后在文件夹里找到 ...

spwm 弄一个一个0-1/2pi的表 正这刷然后反着刷 翻转极性正这刷反着刷
用硬件pwm 开互补+死区直接推桥不就得了
调整频率的话 刷得快频率不就高了么

网友C:
还是用更快的 mcu 吧

网友G:
感觉是你算法的问题。

网友H:
我去,这样的波形明显是数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是你算法的问题。

-恩 是算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更快的 mcu 吧

我不是专业的就是普通爱好者,闲着没事玩玩,经济条件比较差只能玩便宜的。

网友I:
产生正玄波用PWM好还是用DAC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产生正玄波用PWM好还是用DAC好?

一样.

网友E:
要不你先定义个256的数组,试试8BIT的分配方案,直接从数组定时读取到DAC。

网友J:
我用DAC的DMA通道输入数据,事先计算好100个采样点的数据。波形很好。没有问题。用的是T6区触发。你可以到这里下载一下测试程序。
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610391-1-1.html
不过我的是F4的。不知道对你的有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DAC的DMA通道输入数据,事先计算好100个采样点的数据。波形很好。没有问题。用的是T6区触发。你可以到 ...

谢谢

你这个做的不错啊,但是我没用过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你先定义个256的数组,试试8BIT的分配方案,直接从数组定时读取到DAC。

现在我原理不懂啊。。 一个固定的数组用一个定时器怎么改变频率啊?

楼主:
我又瞎编了一下,这次一边计算一边查表,计算后的表放到内存,把整整一个周期都放进去,但是我才注意到我的内存就4K。。。  地址就0到0X1000 ,现在把0X324后面全当做表。

定时器ARR里面放30到800  , 一个函数里ARR加减1循环,每改加1或者减1重新计算正弦表。

最大幅度和ARR一样,  ARR30的时候最大幅度30,每个周期60个点。 ARR800的时候,1600个点,最大幅度800 。

发现有鬼影啊。。  扫频很慢啊,看样子闭门造车不行啊

网友:
真是闭门造车。。

网友:
给你找了个例程

网友:
多给你几个。

网友K:
怎么还有延时误差?

网友K:
查看正弦波的算法是不是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K:
查看正弦波的算法是不是连续

算出来放到内存里一个表,然后DMA查表更新定时器。

不知道哪里设置的不对, 每次改变频率都会抖动一下,变的越快抖的越厉害,难道是相位不同,线上有电容?

楼主:
有没有STM32F030F4P6 正弦波扫频的固件刷进去看看?

目前只看懂了别人程序里的 (int)(offset + amplitude*sin((phase+i)*2*3.1415927/entries_2PI)))
就这一行我至少写了上百行才实现。。。

现在生成的表能和别的软件生成的对应起来了,就是改一次频率抖一下,改的慢不抖,改的快抖的厉害。。

楼主:
闭门造车没成功,改了几百次重写好几次还是失败啦。。  居然一直出鬼影,一直抖动。。 放弃啦。。。。

下面这个程序PB1输出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stm32f030f4p6 asm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data
               .equ STACKINIT,                 0x20000300
        .equ shumaguanma,               0x20000304
        .equ zhengxianzengjian,         0x20000308
        .equ zhengxianzhengfu,          0x2000030c
        .equ zhengxian90,               0x20000310
        .equ zhengxian25734chu,         0x20000314
        .equ zhengxianfudu,             0x20000318
        .equ zhengxianfudupianyi,       0x2000031c
        .equ zhengxiandianshu,          0x20000320
        .equ zhengxianbiaozhizhen,      0x2000034c
        .equ zhengxianbiao,             0x20000350
shumaguanmabiao:        .int 0xfc,0x50,0xea,0xf2,0x56,0xb6,0xbe,0xd0,0xfe,0xfa

        .align 4
cordicbiao:
        .int 0x00003243, 0x00001DAC, 0x00000FAD, 0x000007F5, 0x000003FE, 0x000001FF, 0x000000FF, 0x0000007F, 0x0000003F, 0x0000001F, 0x0000000F, 0x00000007, 0x00000003, 0x00000001, 0x00000000, 0x0000000

.section .text
vectors:
        .word STACKINIT
        .word _start + 1
        .word _nmi_handler + 1
        .word _hard_fault  + 1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_svc_handler +1
        .word 0
        .word 0
        .word _pendsv_handler +1
        .word _systick +1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15
        .word 0     @ _wwdg +1          @ 0
        .word 0     @_pvd +1            @ 1
        .word 0     @_rtc +1            @ 2
        .word 0     @_flash +1          @ 3
        .word 0     @ _rcc + 1          @ 4
        .word 0      @_exti0_1  +1      @ 5
        .word 0      @ _exti2_3 +1      @ 6
        .word 0       @_exti4_15 +1     @ 7
        .word 0                         @ 8
        .word 0         @_dma1_1  +1    @ 9
        .word 0    @_dma1_2_3 +1        @ 10
        .word 0       @_dma1_4_5 +1     @ 11
        .word 0      @_adc1 +1          @ 12
        .word 0       @_tim1_brk_up +1  @ 13
        .word 0        @ _tim1_cc +1    @ 14
        .word 0         @_tim2 +1       @ 15
        .word 0          @_tim3 +1      @ 16
        .word 0                         @ 17
        .word 0                                @ 18
        .word _tim14 +1    @ 19
        .word 0                         @ 20
        .word 0         @_tim16 +1      @ 21
        .word 0         @_tim17 +1      @ 22
        .word 0          @_i2c   +1     @ 23
        .word 0                         @ 24
        .word 0           @_spi   +1    @ 25
        .word 0                         @ 26
        .word 0         @_usart1 +1     @ 27

_start:
shizhong:
        ldr r0, = 0x40021000 @ rcc
        ldr r2, = 0x40022000   @FLASH访问控制
        movs r1, # 0x32
        str r1, [r2]           @FLASH缓冲 缓冲开启
        ldr r1, = 0x1d0002     @HSE-PLL 6
        str r1, [r0, # 0x04]
        ldr r1, = 0x1090001
        str r1, [r0]
dengrc:
        ldr r1, [r0]
        lsls r1, # 30
        bpl dengrc
dengjingzhen:
        ldr r1, [r0]
        lsls r1, # 14
        bpl dengjingzhen
dengpll:
        ldr r1, [r0]
        lsls r1, # 6
        bpl dengpll
        @0x34时钟控制寄存器 2 (RCC_CR2)
        movs r1, # 0x01
        str r1, [r0, # 0x34]  @ HSI开14M时钟
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ldr r1, [r0, # 0x34]
        lsls r1, r1, # 30     @ 左移30位
        bpl 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 等待14M时钟稳定

neicunqingling:
        ldr r0, = 0x20000000
        movs r1, # 0
        ldr r3, = 0x1000
neicunqinglingxunhuan:
        subs r3, # 4
        str r1, [r0, r3]
        bne neicunqinglingxunhuan
waisheshizhong:         @ 外设时钟
        @+0x14 #0(DMA),2(SRAM),4(FLITF),6(CRC),17(PA)
        @18(PB),19(PC),20(PD),22(PF)
        @+0x18 #0(SYSCFG),5(USART6),9(ADC),#11(TIM1)
        @12(SPI), @14(USART1),16(TIM15),17(TIM16),
        @18(TIM17),22(DBGMCU)
        @+0X1C # 1(TIM3),4(TIM6),5(TIM7),8(TIM14),11(WWDG),
        @14(SPI2),17(USART2),18(USART3),19(USART4),20(USART5)
        @21(I2C1),22(I2C2),23(USB),28(PWR)
        ldr r0, = 0x40021000
        ldr r1, = 0x60005
        str r1, [r0, # 0x14]
        ldr r1, = 0x100
        str r1, [r0, # 0x1c]
        ldr r1, = 0x800
        str r1, [r0, # 0x18]

waishezhongduan:        @外设中断
        @0xE000E100    0-31 写1开,写0没效
        @0XE000E180    0-31 写1关,写0没效
        @0XE000E200    0-31 挂起,写0没效
        @0XE000E280    0-31 清除, 写0没效
systick:
        @ 0xe000ed20 30-31 优先级
        ldr r0, = 0xe000e010
        ldr r1, = 47999 @ 重载数
        str r1, [r0, # 4] @ 写入重载数
        str r1, [r0, # 8] @ 清除当前数
        movs r1, # 0
        str r1, [r0] @ 开定时器

dmachushihua:
        @+0=LSR,+4=IFCR,
        @+8=CCR1,+c=CNDTR1,+10=CPAR1+14=CMAR1,
        @+1c=CCR2,+20=CNDTR2,+24=CPAR2,+28=CMAR2
        @+30=CCR3,+34=CNDTR3,+38=CPAR2,+3c=CMAR3
        @+44=CCR4,+48=CNDTR4,+4c=CPAR4,+50=CMAR4
        @+58=CCR5,+5c=CNDTR5,+60=CPAR5,+64=CMAR5
        @+6C=CCR6,+70=CNDTR6,+74=CPAR6,+78=CMAR6
        @+80=CCR7,+84=CNDTR7,+88=CPAR7,+8c=CMAR7
        ldr r0, = 0x40020000
        ldr r1, = 0x40012c3c @ 外设地址
        str r1, [r0, # 0x60]
        ldr r1, = zhengxianbiao @ 储存器地址
        str r1, [r0, # 0x64]
        ldr r1, = 200
        str r1, [r0, # 0x5c]
        ldr r1, = 0x25b1         @ 储存到外设
        str r1, [r0, # 0x58]

tim1chushiha:
        ldr r0, = 0x40012c00 @ tim1_cr1
        movs r1, # 0
        str r1, [r0, # 0x28] @ psc
        ldr r1, = 100
        str r1, [r0, # 0x2c] @ ARR
        ldr r1, = 0x60
        str r1, [r0, # 0x1c] @ ccmr2  CC3
        ldr r1, = 0xd00    @  CC3 互补
        str r1, [r0, # 0x20] @ ccer
        ldr r1, = 0x8000
        str r1, [r0, # 0x44] @ BDTR
        ldr r1, = 0x800 @ CC3 DMA
        str r1, [r0, # 0x0c] @ DIER
        ldr r1, = 1
        str r1, [r0]

io_she_zhi:
@@@@@@@@@@@@@@@@@@@@@@@@@@@@@@@@@@@@@@@@@@@@@@@@@@@@@@@@@@@@@@@@@@@@@@@@@@@@@@@@@@@@@@@@@@@@@@
        @a(0x48000000)b(0x48000400)c(0x48000800)d(0x48000c00)f(0x48001400)
        @ 输入(00),通用输出(01),复用功能(10),模拟(11)
        @偏移0x4 = 端口输出类型 @ (0 推挽),( 1 开漏)
        @偏移0x8 = 输出速度  00低速, 01中速, 11高速
        @偏移0xC = 上拉下拉 00无上下拉,  01 上拉, 10下拉
        @偏移0x10 = 输入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4 = 输出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8 = 端口开  0-15置位
        @偏移0x28 = 端口关
        @0X20 = 复用低
        @GPIO口0(0-3位)每个IO口占用4位
        @ AF0 = 0X0000, AF1 = 0X0001, AF2 = 0X0010 AF3 = 0X0011, AF4 = 0X0100
        @ AF5 = 0X0101, AF6 = 0X0111, AF7 = 0X1000
        @0x24 = 复用高
        @GPIO口8 (0-3位)每个IO口占用4位
        @ AF0 = 0X0000, AF1 = 0X0001, AF2 = 0X0010 AF3 = 0X0011, AF4 = 0X0100
        @ AF5 = 0X0101, AF6 = 0X0111, AF7 = 0X1000
@@@@@@@@@@@@@@@@@@@@@@@@@@@@@@@@@@@@@@@@@@@@@@@@@@@@@@@@@@@@@@@@@@@@@@@@@@@@@@@@@@@@@@@@@@@@@@
        ldr r0, = 0x48000000 @ gpio_a
        ldr r1, = 0x28205600 @ pa4
        str r1, [r0]
        ldr r1, [r0, # 0x08]
        ldr r2, = 0xfc00
        orrs r1, r2
        str r1, [r0, # 0x08]
        ldr r1, = 0x40000 @ tim14映射到PA4
        str r1, [r0, # 0x20] @ ARRL
        ldr r1, = 0x200     @ tim1_ch3到PA10
        str r1, [r0, # 0x24] @ ARRH
        ldr r0, = 0x48000400
        movs r1, # 0x08 @ pb1
        str r1, [r0]
        movs r1, # 0x0C
        str r1, [r0, # 0x08]
        movs r1, # 0x20 @ tim1_ch3n到PB1
        str r1, [r0, # 0x20] @ ARRL

        ldr r0, = 500         @点数
        ldr r1, = 50          @ 最大幅度

zxspjia:
        bl _zhengxianchushihua
        ldr r7, = 0x5555
zxspyanshi:
        bl _suanzhengxianbiao
        subs r7, # 1
        bne zxspyanshi
        adds r1, # 1
        cmp r1, r0
        bne zxspjia
zxspjian:
        bl _zhengxianchushihua
        ldr r7, = 0x5555
zxspyanshi1:
        bl _suanzhengxianbiao
        subs r7, # 1
        bne zxspyanshi1
        subs r1, # 1
        cmp r1, # 50
        bne zxspjian
        b zxspjia

tingting:
        b tingting

_suanzhengxianbiao:
        push {r0,r1,lr}
        ldr r0, = zhengxiandianshu
        ldr r1, [r0]
        cmp r1, # 0
        beq _suanzhengxianbiaofanhui
        bl _suanzhengxian
_suanzhengxianbiaofanhui:
        pop {r0,r1,pc}

_suanzhengxian:
        push {r0-r7,lr}
        ldr r7, = zhengxian90
        ldr r6, [r7]    @ 正90度
        movs r4, # 0
        subs r4, r6     @ 负90度

        ldr r2, = zhengxianzengjian
        ldr r3, [r2]
        ldr r5, = zhengxianzhengfu     @正弦正负标志
        ldr r1, [r5]
        cmp r1, # 0         @ 0 = 加, 1 = 减
        bne _zhengxianjian
_zhengxianjia:
        adds r3, # 1
        str r3, [r2]
        cmp r3, r6
        bne _zhengxianfanhui
        movs r1, # 1
        str r1, [r5]
        b _zhengxianfanhui

_zhengxianjian:
        subs r3, # 1
        str r3, [r2]
        cmp r3, r4
        bne _zhengxianfanhui
        movs r1, # 0
        str r1, [r5]
_zhengxianfanhui:
        ldr r6, = zhengxian25734chu
        ldr r6, [r6]
        muls r3, r6

        mov r0, r3
        bl cordic
        mov r3, r12
        ldr r1, = 100000
        muls r3, r1
        asrs r3, # 14
        ldr r6, = zhengxianfudu
        ldr r6, [r6]
        muls r3, r6

        movs r3, r3
        bpl _zhengxianbushifushu     @不是负数
        mvns r3, r3
        adds r3, # 1
        mov r12, r3
        mov r11, r1
        bl chufa
        mov r3, r12
        mvns r3, r3
        adds r3, # 1
        b _zhengxianfanhui1

_zhengxianbushifushu:
        mov r12, r3
        mov r11, r1
        bl chufa
        mov r3, r12

_zhengxianfanhui1:

        ldr r6, = zhengxianfudupianyi
        ldr r6, [r6]
        adds r3, r6

        ldr r0, = zhengxianbiaozhizhen
        ldr r1, = zhengxianbiao
        ldr r2, [r0]
        strh r3, [r1, r2]
        adds r2, # 2
        str r2, [r0]

        ldr r0, = zhengxiandianshu
        ldr r1, [r0]
        subs r1, # 1
        str r1, [r0]
        pop {r0-r7,pc}

_zhengxianchushihua:
        @ r0 = 0到90度多少个点, r1 = 正弦波幅度和偏移
        push {r0-r7,lr}
        lsrs r0, # 2
        ldr r7, = 25734
        ldr r6, = zhengxian90
        str r0, [r6]
        mov r12, r7
        mov r11, r0
        bl chufa
        mov r4, r12
        ldr r5, = zhengxian25734chu
        str r4, [r5]
        ldr r5, = zhengxiandianshu
        lsls r0, # 2
        str r0, [r5]
        ldr r5, = 0x40020000   @ dma
        ldr r2, [r5, # 0x58]
        movs r3, # 0
        str r3, [r5, # 0x58]
        str r0, [r5, # 0x5c]
        str r2, [r5, # 0x58]
        ldr r5, = 0x40012c00
        str r3, [r5, # 0x24]
        lsls r0, r1, # 1
        str r0, [r5, # 0x2c]
        ldr r5, = zhengxianfudu
        str r1, [r5]
        ldr r5, = zhengxianfudupianyi
        str r1, [r5]
        ldr r5, = zhengxianzengjian
        movs r4, # 0
        str r4, [r5]
        ldr r5, = zhengxianzhengfu
        str r4, [r5]
        ldr r5, = zhengxianbiaozhizhen
        str r4, [r5]

        pop {r0-r7,pc}

cordic:         @ 入 R0 , 出R12

        @ 16384 * 3.1415927/2  =25734
        @ x= 0x26dd
        @ r1=x,r2=y,r0=z,r4=d,r5=k,r6=cordic_mabiao

        push {r0-r7,lr}
        movs r5, # 0
        mov r2, r5
        mov r4, r5
        ldr r1, = 0x26dd
cordicxunhuan:         @ 循环
        asrs r4, r0, # 15
        @ x
        mov r7, r2
        asrs r2, r5
        eors r2, r4
        subs r2, r4
        subs r3, r1, r2
        @ y
        mov r6, r1
        asrs r1, r5
        eors r1, r4
        subs r1, r4
        adds r7, r1
        @ z
        ldr r6, = cordicbiao
        lsls r2, r5, # 2
        ldr r1, [r6, r2]
        eors r1, r4
        subs r1, r4
        subs r0, r1
        mov r12, r7 @ 正弦
        mov r1, r3  @
        mov r2, r7
        adds r5, # 1
        cmp r5, # 16
        bne cordicxunhuan
        pop {r0-r7,pc}

        zhuanshumaguanma:@ 16进制转数码管码
                @ R0要转的数据, R1长度,R2结果表首地址
        push {r0-r7,lr}
        ldr r7, = shumaguanmabiao
        movs r5, # 10
        mov r11, r5
xunhuanqiuma:
        mov r12, r0
        bl chufa
        mov r4, r12
        muls r4, r5
        mov r6, r4
        subs r3, r0, r6
        lsls r3, # 2
        ldr r6, [r7, r3]
        str r6, [r2]
        adds r2, r2, # 4
        mov r0, r12
        subs r1, # 1
        bne xunhuanqiuma
        pop {r0-r7,pc}

xieshumaguan: @ r6=位数 @数码管码
        push {r0-r7,lr}
        ldr r1, = 0x7f7f7f7f
        movs r2, # 0x01
        movs r7, # 0
        ldr r5, = shumaguanma
shumaguanshuaxin:
        ldr r3, [r5, r7]
        lsrs r4, r1, # 24
        lsls r4, r4, # 8
        orrs r4, r4, r3
        mov r12, r4
        bl xie595
        rors r1, r2
        adds  r7, r7, # 4
        cmp r7, r6
        bcc shumaguanshuaxin
        pop {r0-r7,pc}

xie595: @ R12=要写的数据
        push {r0-r7,lr}
        movs r0, # 0x40
        movs r7, # 0x80
        movs r6, # 0x20
        mov r5, r12
        movs r3, # 16   @16位
        ldr r2, = 0x48000000 @ gpioa
        movs r1, # 0x01
xunhuan595:
        str r6, [r2, # 0x18]
        bl yanshi
        tst r5, r1
        bne xie595_0
        str r7, [r2, # 0x28]
        b suocun595
xie595_0:
        str r7, [r2, # 0x18]
suocun595:
        bl yanshi
        lsrs r5, # 1
        str r6, [r2, # 0x28]
        bl yanshi
        subs r3, r3, # 1
        bne xunhuan595
        str r0, [r2, # 0x18]
        bl yanshi
        str r0, [r2, # 0x28]
        bl yanshi
        pop {r0-r7,pc}

yanshi:
        push {r0-r7,lr}
        ldr r0, = 10
yanshi1:
        subs r0, # 1
        bne yanshi1
        pop {r0-r7,pc}

chufa:        @软件除法
        @ r12 除以 R11
        push {r0-r7,lr}
        mov r6, r12
        cmp r6, # 0
        beq chufafanhui
        mov r7, r11
        cmp r7, # 0
        beq chufafanhui
        movs r0, # 0
chufaxunhuan:
        mov r12, r6
        bl jianceweishu
        mov r2, r12
        mov r12, r7
        bl jianceweishu
        mov r3, r12
        subs r2, r3, r2
        mov r4, r7
        lsls r4, r2
        mov r3, r4
        cmp r6, r3
        bcc dd1
        b dd2
dd1:
        subs r2, r2, # 1
        lsrs r3, # 1
dd2:
        subs r6, r6, r3
        movs r3, # 1
        lsls r3, r2
        orrs  r0, r3
        cmp r6, r7
        bcs chufaxunhuan
        mov r12, r0
chufafanhui:
        pop {r0-r7,pc}

jianceweishu:
        push {r0-r7,lr}
        movs r0, # 0
        mov r1, r12
jianceweishu1:
        movs r1, r1
        bmi weishufanhui
        adds r0, r0, # 1
        lsls r1, # 1
        b jianceweishu1
weishufanhui:
        mov r12, r0
        pop {r0-r7,pc}

_nmi_handler:
        bx lr
_hard_fault:
        bx lr
_svc_handler:
        bx lr
_pendsv_handler:
        bx lr
_systick:
        bx lr
_tim14:
tim14ting:
        bx lr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没有STM32F030F4P6 正弦波扫频的固件刷进去看看?

目前只看懂了别人程序里的 (int)(offset + amplitud ...

别当真,这是你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J:
我觉得是示波器的问题。为了证明这个你的波形在变化时,调整示波器去的范围。让它能包裹几个周期的波形,然后再看看还有没有鬼影

网友L:
应该是产生的函数有问题。

网友L:
看一下楼主你的正弦波的函数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是示波器的问题。为了证明这个你的波形在变化时,调整示波器去的范围。让它能包裹几个周期的波形,然 ...

随然我的示波器探头是根音频线串的1M的电阻,但是我还有个设备,是个收音机里面的电源变压器,次级接的耳机初级测量, 听着声音有哒哒声,慢慢改变频率没有哒哒声, 快速扫频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一下楼主你的正弦波的函数怎么写的?

在38楼已经贴出来, 虽然在学C语言但是不会写啊,只会写个hello world , 但是能看懂点了。

我是把下面这两个程序结合起来了,放到我的程序里了。 结果能和程序1和这个网页版本对应起来
网页版正弦表计算:
http://www.daycounter.com/Calculators/Sine-Generator-Calculator.phtml

程序1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int entries, entries_2PI, phase, amplitude, offset, data_per_line;
    int i, j;
    int max, min, max_digits;

    if (argc != 7) {
        fprintf(stderr,"Generate C source code for sine table\n");
        fprintf(stderr,"Usage:\n");
        fprintf(stderr,"sinus_gen entries entries_per_2PI phase amplitude offset data_per_line >outputfile\n\n");
        fprintf(stderr,"entries         : number of entries in sine table\n");
        fprintf(stderr,"entries_per_2PI : number of samples within full 360 degree\n");
        fprintf(stderr,"phase           : phase offset in samples\n");
        fprintf(stderr,"amplitude       : amplitude of sine wave, integer\n");
        fprintf(stderr,"offset          : offset of sine wave, integer\n");
        fprintf(stderr,"data_per_line   : number of samples per line in source file\n");
        fprintf(stderr,">outputfile     : redirect output form terminal to file\n");
        return 1;
    }

    entries = atoi(argv[1]);       //180
    entries_2PI = atoi(argv[2]);   //180
    phase = atoi(argv[3]);        // 0
    amplitude = atoi(argv[4]);     // 20
    offset = atoi(argv[5]);        // 20
    data_per_line = atoi(argv[6]); // 输出多少行

    min = abs(offset - amplitude);
    max = abs(offset + amplitude);

    max_digits=2;
    if (min > 99   || max > 99)   max_digits=3;
    if (min > 999  || max > 999)  max_digits=4;
    if (min > 9999 || max > 9999) max_digits=5;

    // header
    printf("const int sinus[%d] = {\n\t", entries);

    for (i=0, j=0; i<entries; i++) {
        switch(max_digits) {
            case 2: printf("%3d", (int)(offset + amplitude*sin((phase+i)*2*3.1415927/*3))); break;
            case 3: printf("%4d", (int)(offset + amplitude*sin((phase+i)*2*3.1415927/entries_2PI))); break;
            case 4: printf("%5d", (int)(offset + amplitude*sin((phase+i)*2*3.1415927/entries_2PI))); break;
            case 5: printf("%6d", (int)(offset + amplitude*sin((phase+i)*2*3.1415927/entries_2PI))); break;
        }
        if (i < (entries-1)) {
            printf(", ");
        }
        j++;
        if (j==data_per_line) {
            if (i < (entries-1)) {
                printf("\n\t");
            } else {
                printf("\n");
            }
            j=0;
        }
    }
    if (j !=0) printf("\n");

    // footer
    printf("};\n");

    return 0;
}

程序2

#include "cordic-16bit.h"
#include <math.h> // for testing only!

//Print out sin(x) vs fp CORDIC sin(x)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double p;
    int s,c;
    int i;
    for(i=0;i<50;i++)
    {
        p = (i/50.0)*M_PI/2;
        //use 32 iterations
        cordic((p*MUL), &s, &c, 16);
        //these values should be nearly equal
        printf("%f : %f\n", s/MUL, sin(p));
    }
}

cordic-16bit.h
//Cordic in 16 bit signed fixed point math
//Function is valid for arguments in range -pi/2 -- pi/2
//for values pi/2--pi: value = half_pi-(theta-half_pi) and similarly for values -pi---pi/2
//
// 1.0 = 16384
// 1/k = 0.6072529350088812561694
// pi = 3.1415926536897932384626
//Constants
#define cordic_1K 10000
#define half_pi 0x00006487
#define MUL 16384.000000
#define CORDIC_NTAB 16
int cordic_ctab [] = {0x00003243, 0x00001DAC, 0x00000FAD, 0x000007F5, 0x000003FE, 0x000001FF, 0x000000FF, 0x0000007F, 0x0000003F, 0x0000001F, 0x0000000F, 0x00000007, 0x00000003, 0x00000001, 0x00000000, 0x00000000, };

void cordic(int theta, int *s, int *c, int n)
{
  int k, d, tx, ty, tz;
  int x=cordic_1K,y=0,z=theta;
  n = (n>CORDIC_NTAB) ? CORDIC_NTAB : n;
  for (k=0; k<n; ++k)
  {
    d = z>>15;
    //get sign. for other architectures, you might want to use the more portable version
    //d = z>=0 ? 0 : -1;
    tx = x - (((y>>k) ^ d) - d);
    ty = y + (((x>>k) ^ d) - d);
    tz = z - ((cordic_ctab[k] ^ d) - d);
    x = tx; y = ty; z = tz;
  }
*c = x; *s = y;
}

楼主:
谢谢大家,经过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 问题出在DMA上, 一个周期还没完,DMA还没减到0就强行初始化DMA

楼主:
看波形已经没问题了,但是接上我的变压器耳机听,频率高了还是有点杂音,有的地方还是设置的有问题,但是波形已经看不出来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随然我的示波器探头是根音频线串的1M的电阻,但是我还有个设备,是个收音机里面的电源变压器,次级接的耳 ...

恭喜你解决问题了。但是我不太明白你的每个波形写入DMA的数据量是不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恭喜你解决问题了。但是我不太明白你的每个波形写入DMA的数据量是不同的吗? ...

问题提的好, 最后这两个视频里程序确实没改点数, 前面的那些视频里面是点数和幅度一块扫。  确实不改点数没必要改DMA, 但是我想点数幅度一块扫,现在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好解决啦。想想确实没什么用,不改点数一般也够用。 兄弟眼睛真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