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网口连接不上是因为电压不一致么?

楼主(2017-02-19):
我想用stm32F4+w5500+3G路由器实现数据远程传输,但是w5500模块可以和正常的路由器连接,但是无法和3G路由器连接(RJ45灯不亮)。尝试用NUCLEO-F429ZI跟3G路由器连接,成功连接。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PS:w5500模块用的RJ45是HanRun HR911105A;NUCLEO-F429ZI采用的是KMS-1102NL+KJR-成本。2GYZNL。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IO的电容不兼容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代码存在问题

网友:
3G的跟那个有通信差别吗,没有用过3G的,有谁用过这个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B:
W5500的协议是固化在里面的,不存在代码的问题。在和3G路由器连接上找问题。题主不好意思,不懂3G.。。。不过看你的意思,先排除硬件上接法的问题先吧

网友C:
没用过3G路由器,但是记得W5500是不支持自动极性变换,需要用交叉网线,是否会跟此有关?

网友D:
多插拔几次,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E:
W5500是不支持自动极性变换,需要用交叉网线

楼主可以试试交叉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