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 09只能打开原理图,不能打开工程文件

楼主(2017-02-19):
Altium Designer 09只能打开原理图,不能打开工程文件,重装也不行,之前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A:
描述不清楚啊。是打开工程文件里面为空还是不能打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楚啊。是打开工程文件里面为空还是不能打开啊

根本打不开工程文件,当打开我最近的这个工程文件,提示如下图:
意思大概是我缺少 TI Analog Comparator.Intlib 这个元器件库,但工程目录下是有这个文件的啊。

当打开另外的工程文件,大多数情况是软件直接退出了,有几次有如下提示:

前几天我有将工程里的原理图转为DDB文件,我以为是这个原因,就把Protel 99SE删了,但还是没用啊。。。

网友A:
你可以新建一个工程,随便放接原理图,然后关闭,重新再打开,看是否正常啊。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新建一个工程,随便放接原理图,然后关闭,重新再打开,看是否正常啊。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

我试过,但在保存的时候出错了。我再查查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但在保存的时候出错了。我再查查吧。。。。

系统重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