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需要关闭显示以求进一步降低电源供耗吗?

楼主(2017-02-19):
使用液晶片作动态显示。我需要关闭显示以求进一步降低电源供耗吗?若需要,由该如何关闭LCD?特请教各路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否关LCD是不是应该从需要的角度考虑?

网友B:
你说的关LCD是不显示还是就不给LCD供电,如果只是不显示的话,功耗降低不了多少的

网友C:
我观察过掉电的情况!LCDon的时候,电压将的很快。感觉你关了为好!

网友D:
低功耗运行,LCD还是关闭的好。。

网友E:
LCD驱动器在使用时,只有需要显示时才打开LCD模块

网友F:
这个要看您的应用是否需要低功耗,比如电池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G:
如果需要低功耗,还要看LCD是否可以关掉,是否必须一直显示着

网友H:
如果实际工作不需要开着,那就关掉。。

网友I:
加个MOS管,直接切

网友:
LCD应该供电很小的,你可以用一个IO位液晶片提供电源。是计算器上那种显示的液晶片吧?

网友J:
LCD如果有一般有背光LED,主要功耗在背光LED上。LCD面板其实不怎么耗电的。如果低功耗要求不是特别严格,关闭背光即可。如果严格要求低功耗,关闭背光的同时关闭LCD显示。

网友K:
你要说清楚你的要求呀,LCD显示你觉得关了对你的产品体验没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你就关了吧。

网友L:
背光关掉能省好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