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UC相互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7-02-19):
情况:板载系统有两颗MCU,但不在同一块板子上。
通信的方式:串口
连线距离:30cm

为了防止MUC不能跑死,打算通过如果多次不回复信息就复位对方MUC的方式进行强制纠正。

但是我总觉得有些不妥,好像搞不好就会出现MUC不听复位的情况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做法有没有看法?
这样的方法真的是双系统设计时的上策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种拓扑结构会造成混乱、不确定。

网友B:
自己管自己的复位不就行了,然后对方如果没有正常接收到消息,可能要做个等待处理

网友C:
有一个最终的通道,可靠性很高。
如果这个通道也出问题,只好承认失败了。

网友D:
一般来说,只要软件设计得当,看门狗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E:
如果看门狗解决不了问题,外部强制复位也很难解决问题。

网友F:
只有长时间没有响应,就可以认为对方程序跑偏啊。

网友G:
两个mcu的通讯方式一定要保证100%有效啊,不然就是灾难性的。
其他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那就可以通过IO控制他们的复位电路。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好啊,我以前也想到过,不过没机会试试,楼主不妨一试,不要听人家瞎说不行不行的。他们都没做过怎么知道不行。

网友H:
不能算是好方案,即使通讯是最主要的功能,但毕竟不是全部,不能因为部分功能故障,让全局重启
通讯故障需要专门的策略:)

网友I:
通讯线上一个脉冲,两个MCU全复位了

网友J:
让谁复位,都复位?

网友K:
使用看门狗不可以吗

网友K:
你这样的电路不能实现吧,最好使用看门狗。

网友L:
我觉的各自使用独立的看门狗比较好。双机相互复位耦合性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