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art发送问题发送长度太短

楼主(2017-02-19):
usart传送字符串,用的for循环,循环30多次,上传30多个字节,可是循环变量也能到达30,可只能接收到20多个字符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波特率9600是不行,换快点19200就能发的多一点,再换快点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串口发送缓存的还没有将单签数据发送出去,你后边的数据有直接丢给该缓存,覆盖了前边的数据的。。

网友C:
发送一组递增的数据的测试一下的就可以看出是不是这样的了。。

网友D:
USART数据长度我这边有用到400个数据也OK的。

网友E:
你看看你的上位机程序的缓存开多大?

网友F:
这个发送的速度不要太快的。

网友:
每次发送完后有检测发送是否成功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for循环单词是正常的,那么多次也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