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没接外部存储器

楼主(2017-02-19):
电路板都没有接外部存储器,那为什么定义变量类型为unsigned char xdata类型时,还是OK的呢?

网友A:
检查芯片型号和芯片的内存定义页面,内存超标使用会报错的。

网友B:
是存储在内部的FLASH中吧???

网友C:
是的吧,因为内部的FLASH相当于外部存储器。

网友D:
不是flash,应该是RAM,分为内部RAM和外部RAM,只是把应该外接的RAM做到了MCU内部了。。

网友E:
有没有硬件扩展XRAM那是硬件设计的事,KEIL没有那么聪明,不会去检测这些,也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

网友F:
是的,需要自己去保证,如果没有扩展XRAM,就不要去定义这样的变量

网友G:
有没有硬件扩展XRAM那是硬件设计的事,KEIL没有那么聪明,不会去检测这些。。

网友:
unsigned char xdata 的类型是那种RAM之外的,也就是掉电保存的,内部的代码空间应该就是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