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 ch375b usb打印

楼主:
求教stm32芯片通过ch375b芯片驱动惠普1011打印机,研究了好几天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2017-02-19):
可以做几个触摸的按键。直接PCB那种。上面用透明塑料片。

网友:
楼上回错贴了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上面的文档,应该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https://bbs.21ic.com/icview-348873-1-1.html
这个是原贴的位置,你可以看看。不过你说的这个打印机目前好像停产了,有了升级版。

楼主:
375b那面的电路没什么问题,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和stm32接到一块的?是接普通的IO口还是需要接特定的io口。1255909056这个是我的qq。请求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