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FIFO就是串口缓存区吗

楼主(2017-02-19):
串口FIFO就是串口缓存区吗

网友A:
一般来说,两者应该是相等的。

网友B:
要分芯片和外设了,一般来说,FIFO就是缓存区的。

网友C:
不一定,51中就没有串口FIFO,只有串口缓存

网友D:
我觉得两者的差异在于缓存一般就是8个字节,FIFO可能大点

网友E:
串口从硬件角度,有自己的输入输出缓存(FIFO).这个一般都不大,是固定的,也就是几个字节。

网友F:
缓冲区是在你来不及处理数据的时候保留数据的一块内存,其大小应该根据你的数据传输速率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大小来设置。

网友G:
FIFO是固定的,而缓存可以自己任意开辟,可达可小。

网友H:
缓存就是FIFO,FIFO就是缓存,两者一样的

网友I:
串口FIFO可以理解为串口专用的缓存,该缓存采用先进先出方式。数据接收FIFO和数据发送FIFO通常是独立的两个硬件。

网友J:
同意楼上的,串口缓存一般是发送和接收通用的,FIFO是独立的。

网友K:
现在都用DMA了,DMA也有缓存的,可是DMA没有FIFO,这就是区别

网友L:
需要看具体芯片的,一般低级点的单片机,比如51没有FIFO的,ARM就有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