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问有没有大神用过DSP28335外扩SDRAM?

楼主(2017-02-19):
小弟现需要存储大量数据,用的是DSP28335,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存储芯片来存,有没有大神用28335外扩过SDRAM,我没有找到相关的例程,望大神赐教,给个建议也好

网友A:
外扩 SRAM 倒是可以的,直接支持, SDRAM 芯片并不直接支持
你得借助其他接口芯片将 SRAM 接口转换为 SDRAM 接口
我记得有这样的芯片。不过型号厂家不记得了
可以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