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大神帮忙看个程序

楼主(2017-02-20):
#define P128870 XBYTE[0x7f00]
#define P128871 XBYTE[0x7f01]
#define P128872 XBYTE[0x7f02]
#define P128873 XBYTE[0x7f03]
#define P128874 XBYTE[0x7f04]
#define P128875 XBYTE[0x7f05]
#define P128876 XBYTE[0x7f06]
#define P128877 XBYTE[0x7f07]
#define P128878 XBYTE[0x7f08]
#define P128879 XBYTE[0x7f09]
#define P12887a XBYTE[0x7f0a]
#define P12887b XBYTE[0x7f0b]
#define P12887c XBYTE[0x7f0c]
#define P12887d XBYTE[0x7f0d]
#define P12887e XBYTE[0x7f0e]
#define P12887f XBYTE[0x7f0f]
#define P1288732 XBYTE[0x7f32]

void setup12887(uchar *p)
{
uchar i;
i=P12887d;
P12887a=0x70; P12887b=0xa2; P128870=*p++; P128871=0xff; P128872=*p++;
P128873=0xff; P128874=*p++; P128875=0xff; P128876=*p++; P128877=*p++;
P128878=*p++; P128879=*p++; P1288732=*p;  P12887b=0x22; P12887a=0x20;

这个是DS12c887的写程序 inter时序的
然后 CS接的是2.7 RW 3.6 DS 3.7 AS 是ALE借口
请问这个是如何实现时序的操作的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

STC 11F32xe

网友B:
这是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操作时序,相当于外扩RAM操作一样

网友C:
把12887当成一个片外RAM操作其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