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FPGA能否驱动SIM900a实现短信收发?

楼主(2017-02-20):
一直以来都是单片机驱动SIM900a实现拨打电话,收发短信等功能,现在想问一下,FPGA芯片是否也能够与SIM900a之间实现通信连接?毕设要用到,求大神指点一二,万分感激。

网友A:
加上适当和外设,没有FPGA做不了的东西,只是合算不合算的问题;

网友B:
可以的
查fpga IO 电平是否和sim900匹配
不匹配 加个电平转换 即可
一般sim900 硬件设计指导里面都有详细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查fpga IO 电平是否和sim900匹配
不匹配 加个电平转换 即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