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运放可以这么求失调电压吗?

楼主(2017-02-20):
       项目这样的:温度电阻和一个高精度电阻分压,然后接模拟开关(adc通道数目不够,加个模拟开关复用)然后再电压跟随,再进AD采集。现在由于接了电压跟随,运放的失调电压手册上写了最大3.8mv。而我们要求能区分0.4mv的电压变化。(ADC24位的,分辨率足够小)
       有以下几个疑问: 1、对于某个固定的运放,它的失调电压是不是固定的呢?会随着我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吗?
                                    2、如果失调电压是固定,那么我三个高精度电阻串联分压,输入1/3VREF,输出是1/3VREF+失调电压。改变输入为2/3VREF,输出则为2/3VREF+失调电压。 分别得到的AD值相减,就可以求出失VREF和失调电压的ad值。每次采样得到的温度电阻分压ad值,减去失调电压的ad值,是不是就可以能区分0.4mv的电压变化了?
                                     3、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校准、校零的方式可用呢?如果用固定电压,然后通过mos管切换来实现校准和校零,我感觉和上面2的本质是一样的?
                                     4、网络原因,不能发示意图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附件复合运放跟随器,不但消除输出上调电路,还可消除温漂。

网友B:
逐一回答如下:
1.运放个体的失调电压是个定值,仅仅随温度而变化,跟输入电压无关;
2.完全可以用软件的方式扣除失调电压的影响,通常都是用模拟开关切换不同的固定输入来求出差值,即失调电压了;
3.软件校准的方式更好,硬件也可以校零,有些运放本身就提供校准失调电压的管脚,但是滑变电阻随时间还是有松动的,还会漂;
4.明白楼主的设计意图

网友C:
失调电压达到3.8mV的运放配24bitADC基本白瞎了,12bit的都有点浪费了。
3.8mV失调的运放的失调漂移基本在5~10uV/℃,24bit的ADC的有效分辨率至少可以达到1u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附件复合运放跟随器,不但消除输出上调电路,还可消除温漂。

你这个电路,既消除不了温飘,也消除不了失调电压。

虽然,你要是仿真的话,根据你这个电路,的确可以完全消除。

仿真可以。是实际电路不行吗?能否具体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逐一回答如下:
1.运放个体的失调电压是个定值,仅仅随温度而变化,跟输入电压无关;
2.完全可以用软件的方 ...

这个回答很靠谱。
软件校准比较省钱。硬件校准,比如3个高精度电阻的费用远远高于运放的费用了,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E:
对于直流信号而言,斩波OP是最佳的选择,不过,源电阻要足够小,因为输入电阻不高,也就是几百K.但失调电压可以低到UV.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逐一回答如下:
1.运放个体的失调电压是个定值,仅仅随温度而变化,跟输入电压无关;
2.完全可以用软件的方 ...

这种方法,不靠谱,如果短时间可以,先调零,长期就不行,除非,定期测失调电压,如10S一次。

网友E:
做到20位以上,有非常大的难度,工业上只能做到16-18位,医疗级的可以20位,不下大成本根本不可能,不光是电路,还要散热通道,电源,阻容器件的温漂等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于直流信号而言,斩波OP是最佳的选择,不过,源电阻要足够小,因为输入电阻不高,也就是几百K.但失调电压 ...

不觉得。斩波OP又会引入一堆问题。其实最简单的是用偏执电压只有uV量级的运放就行了。
但是,lz已经选择好了,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D:
刚刚看了一下,uV量级的基本的确都是斩波OP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法,不靠谱,如果短时间可以,先调零,长期就不行,除非,定期测失调电压,如10S一次。 ...

软件校零方式,你以为就是只出厂校准一次吗?如果那样处理写软件的工程师就可以炒掉了!
常识都是每次采样前都软件校零一次,这样才能扣掉温度带来的失调漂移!

你要看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附件复合运放跟随器,不但消除输出上调电路,还可消除温漂。

哪有那么美的事。。。。。

我很希望,谁有电路板实验证实或者推翻这个仿真。

网友G:
失调电压仅仅就是教科书说灌输的一个错误观点而已。

事实上,真正的模拟电路的从业人员,都是从来不考虑失调电压的。

考虑失调电压的,一律都不是真正的模拟电路从业人员。

谢谢大家!

如果电源电压变化,那么失调电压必然变化,但可以变化不大。

温度变化,失调电压也是可以变化。

像运放这样的严重不对称电路,失调电压是用来维持直流工作点的存在的。

如果没有了失调电压,那么你的运放的直流工作点就不可能存在。

为什么会有“失调电压”的错误概念?

因为真正的模拟电路的设计者和从业人员,在80年前,当且仅当。

如今应该并非存在懂模拟电路的人士。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软件校零方式,你以为就是只出厂校准一次吗?如果那样处理写软件的工程师就可以炒掉了!
常识 ...

速度慢,成本很高,模拟开关或信号继电器一大堆,UV 级用模拟开关是不适合的,看看HP台式机.

网友G:
60年前的工程技术人员,发明了运放之后。

学术界因为写教科书的需要。

就耐心请教运放的工作原理。

但是工程技术人员只能用失调电压这4个字进行说明。

但工程技术人员心理都十分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但对于不懂的人来说,说也没有用,其也不可能理解。

于是乎,失调电压一词便在教科书中存在了。

网友G:
令本大师不解的就是。

所谓的精密运放。

例如0P07之类的。

精密在何处?

什么叫精密运放?

精密运放就是失调电压很小吗?

失调电压要那么小,是为了什么呢?

失调电压小,就“精密”了?

No,这都是概念错误。

谢谢大家!

网友G:
所有的运放如果提供调0端。

那么所有运放都是精密的。

失调电压可以调节到0。

这是静态的情况。

如果电源电压,温度,以及静电等因素出现。

那么就出现了PSRR,TPRR,以及静电抑制比的概念。

如果PSRR足够大,那么通常其他因素导致的抑制比也同样不小。

事实上,共模抑制比,就是PSRR的一个描述。

CMRR和PSRR肯定几乎就是一回事。

那么,为了提高PSRR。

本大师发现第一级放大的电流元内阻ro足够大,那么PSRR在低频就足够大。

然而,运放类的设计,把第一级放大的电流设计的非常小,从而导致ro很大,于是乎运放因为第一级放大的电流小,所以PSRR指标很高。

CMRR也是一样。

因此,所谓的精密运放,不是失调电压有多小,而是PSRR有多大的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Well。

当今商业运放的设计者。

肯定知道如何减小失调电压。

但OP07的设计者则未必知道。

否则就不必提供调0端了。

对于任何放大电路来说。

如果外部看的“失调电压”很小。

那么内部的“失调电压”必然很大。

这是因为放大电路不可能绝对对称导致的。

但“失调电压”绝对不是一个问题。

甚至就是一个不应该提出的概念。

要么保证你的运放的失调电压,从外部看非常小。

要么提供调0端。

那些失调电压比较大的运放。

都是没有认真进行内部调0的。

但如今有很多“精密”的失调电压很小的运放。

这说明他们知道了如何内部“调0”从而令外部的失调电压很小。

谢谢大家!

楼主:
越讨论越高深,都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附件复合运放跟随器,不但消除输出上调电路,还可消除温漂。

想起了一本书上,有类似的电路。铃木雅臣系列的。我回去翻下看看。

假如能找到类是电路,那真要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逐一回答如下:
1.运放个体的失调电压是个定值,仅仅随温度而变化,跟输入电压无关;
2.完全可以用软件的方 ...

谢谢大神。后来想了下,电阻分压,用软件校准的前提是电阻精度足够高。如果电阻精度不高,会不会造成的误差比分辨率0.4mv,更大呢?参考电压2.5v,公司现有千分之一精度的电阻14.7k,用三个串联分压。还得考虑下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调电压达到3.8mV的运放配24bitADC基本白瞎了,12bit的都有点浪费了。
3.8mV失调的运放的失调漂移基本在5 ...

这个24位ADC是别的通道要求这么高分辨率的。所以就复用了。选用公司的现有的运放,价格都不太贵。不太想新增贵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既消除不了温飘,也消除不了失调电压。

虽然,你要是仿真的话,根据你这个电路,的确可以完 ...

他发的这个硬件消除失调电压的电路,我在某一本书上见过,我回去翻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回答很靠谱。
软件校准比较省钱。硬件校准,比如3个高精度电阻的费用远远高于运放的费用了,需要综合 ...

总之要求电路简单,性能高,价格低。

网友H:
最好是换运放,治本

网友I: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Well。

当今商业运放的设计者。

大师,来点实用,新手可能理解不了你的高深的理论(不判断对错),上一个实用的电路图。让新老手见识下在高精度电路设计的能力和修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后来想了下,电阻分压,用软件校准的前提是电阻精度足够高。如果电阻精度不高,会不会造成的误 ...

电阻的精度可以不高,但温漂要足够小,并且要线性好。固定误差很容 易用软件为修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令本大师不解的就是。

所谓的精密运放。

没解决任何问题,尽是扯淡!

“精密运放”等等只是常用的分类而已。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没解决任何问题,尽是扯淡!

“精密运放”等等只是常用的分类而已。

我也觉得这货也是奇葩了,还有论坛的其他几位大师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逐一回答如下:
1.运放个体的失调电压是个定值,仅仅随温度而变化,跟输入电压无关;
2.完全可以用软件的方 ...

硬件也可以校零,有些运放本身就提供校准失调电压的管脚,但是滑变电阻随时间还是有松动的,还会漂

每块板每个OP都要调失调,不是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每块板每个OP都要调失调,不是很麻烦?

所以还是软件方式简单些,硬件方式需要产线设立一个工位调整。
当然能用高精度运放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