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800C与SIM800A和SIM900A的区别在哪?

楼主(2017-02-20):
          因为sim900A停产,公司想换GPRS模块。店家说SIM800C比较好,请问sim900A,sim800A,SIM800C的区别。我们的设备有的是在乡下、山区,信号可能不算太好,求你们推荐一种GPRS模块。

网友A:
可以考虑M26,信号强度可以,出货量也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M26,信号强度可以,出货量也非常大。

谢谢

网友B:
800C啊 。 没区别 ,升级版而已。

大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C啊 。 没区别 ,升级版而已。

大量使用

谢谢。

网友C(2017-04-27):
M26 上海移远公司、一个把问题推给代理商的垃圾公司,还好意思出来丢人现眼。

网友D(2017-07-18):
M26不就是在小黄车上用的那个,小黄车的智能锁都是用的料都是你懂得(低成本),不一定好使

网友E:
SIM800C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F:
我用过广和通的G510,还不错。

网友F:
我用过广和通的G510,还不错。

求广和通模块信息,可以加个微信交流一下吗?18575572456

网友G:
GU906 重点推荐使用  关键可以 OPEN at

网友H(2018-10-17):
SIM800C 是不是自带蓝牙,待机功耗怎么样?想做物联网设备,电池供电?有用过的可以讲解下吗?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IM800C 是不是自带蓝牙,待机功耗怎么样?想做物联网设备,电池供电?有用过的可以讲解下吗?谢谢 ...

找到合适模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