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测量问题

楼主(2017-02-20):
小弟手上有一款 力特的双向TVS (SM05-05HTG)要测试其基本性能, 现在发现其浪涌电流和钳位电压不知道咋测试。  公司现有设备NOISEKEN的雷击浪涌试验器 LSS-6230A  , 这个设备 我现在看了下好像只能设置电压,但是我要测试的是电流,这个是否可以转换成电压后再测试?如果可以该如何转换?  TVS的IPP=24A   多谢 多谢。
另外,我刚看了下设备的输出阻抗是2 OHM

网友A:
串个电阻上去不就知道电流了

网友A:
要不直接串个电流表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电阻上去不就知道电流了

LSS-6230A的最小设置电压是500V, 没那么大功率的电阻啊。

网友A:
电阻可是水泥电阻,功率电阻, 铜丝,   采样电阻上端在放大一个电阻用分压

网友B:
太麻烦了!…
                  推荐一个简单方法:找一块兆欧表、摇摇便知!可应付任何半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