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资料分享】蓄电池常见基础知识问答

楼主(2017-02-20):
(无正文)

楼主:
什么是电池、电源?

电池一般指将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的装置。电源指把其他形式的的能量转变为电能的装置;在电子设备中有时也把变换电能的装置(如整流器、变压器等)也称为电源。

楼主:
什么是阀控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免维护铅酸蓄电池是相对于传统需要定期加酸加水的蓄电池(如汽车蓄电池)而定义的,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基本特点是使用期间无需加酸、加水,电池为密封结构,不漏酸,无酸雾,电池上设有单向排气安全阀,当电池内部气体压力超过一定值,安全阀自动打开,排出气体,然后自动关闭,常规状态下安全阀是密闭的。

楼主:
常用的阀控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有那些种类?

按技术可分为分通用型(AGM)与胶体(GEL)两类铅酸蓄电池。AGM电池采用玻璃纤维棉(Absorbed Glass MAT)做隔板,贫液式电解液设计(电解液吸附在极板与隔板中,电池内无流动电解液)。GEL(胶体)采用二氧化硅做凝固剂,电解液吸附在极板和胶体内。
按使用用途可主要分为:起动型蓄电池、固定型、牵引动力型等。

楼主:
什么是电池的额定容量

在设计规定的条件(如温度、放电率、终止电压等)下,电池应能放出的最低容量,单位为安培小时,以符号C表示。容量受放电率的影响较大,所以常在字母C的右下角以阿拉伯数字标明放电率,如C20=50,表明在20时率下放电至终止电压的容量为50安小时。通俗地讲,额定容量为50安小时的蓄电池在满电的状态下, 用1安培的电流放电能放电50个小时.

楼主:
什么是电池的额定电压

额定电压(标称电压)是单格电池或单块电池所应具有的电压值,代表不同材料的电池所具有的特性。铅酸电池的单格额定电压为2V、镍氢电池为1.2V、锂电池为3.6~3.7V。一般,单只电池的额定电压(标称电压)就是电池中单格额定电压值的和。

楼主:
什么是电池的内阻?

是指电池在工作时,电流流过电池内部所受到的阻力。有欧姆内阻与极化内阻两部分组成。电池内阻大,会导致电池放电工作电压降低,放电时间缩短。内阻大小主要受电池的材料、制造工艺、电池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是衡量电池性能的一个重要参数,通常以充电态内阻为标准。

楼主:
什么是电池的开路电压

是指电池在非工作状态下即电池没有外接任何负载的条件下电路无电流流过时,用电表直接测量所得电池两接线柱间的电压值。开路电压不能作为衡量电池电压的标准但利用测定的单块电池开路电压可以进行相互对比,也可测定电池本身不同时间的荷电变化状态,作为参考。通过电池的开路电压,可以判断电池的荷电状态。

楼主:
什么是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

放电终止(截止)电压是指电池放电时允许的最低电压。如果电电池在压低于放电终止电压后继续放电,电池两端电压会迅速下降,形成深度放电(过放电),电池极板上形成的化合物在正常充电时就不容易再恢复,从而影响电池的寿命。放电终止电压和放电率有关。放电电流直接影响放电终止电压。在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下,放电电流越大,电池的容量越小。

楼主:
什么是电池的充电电终止电压?

蓄电池充足电时,极板的活性物质己达到饱和状态,再继续充电,蓄电池的电压也不会上升,此时的电压称为充电终止电压。

楼主:
什么是放电深度?

电池的放电深度指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电池放出的容量占其额定容量的百分比称为放电深度,一般用百分数表示。60%放电深度表示电池放出的容量达到电池额定容量的60%,此时电池还剩有40%的容量。放电深度的高低和电池的充电寿命有很深的关系,当电池的放电深度越深,其充电寿命就越短,导致电池的使用寿命变短,因此在使用时应尽量避免深度放电。

楼主:
什么是电池的浮充使用和循环使用?

循环使用: 电池作为设备的直接电源,主要乃在提供电动手工具、可携式电子产品等循环充放电使用。(例:电动车、吸尘器等)
浮充使用: 电池作为设备/系统的备用电源,提供紧急电源或储存电能为防止电源中断造成的不便与危害。(例:发电厂、UPS、紧急照明灯等)。

楼主:
蓄电池充电方法有那些?

主要有恒流充电、恒压充电、恒流限压充电、均衡充电、浮充电和脉冲快速充电等。

楼主:
什么是铅蓄电池浮充电、均衡充电?

浮充电:当正常供电中断时给电路供电的蓄电池。其端子始终接在恒压电源上,以维持蓄电池处于接近完全充电状态。均衡充电:为确保蓄电池组中的所有单体蓄电池完全充电的一种延续充电。

楼主:
产生极板硫酸化原因有哪些?

产生极板硫酸化原因有以下几点:
1)电池初充电不足或初充电中断时间较长;
2)电池长期充电不足;
3)放电后未能及时充电;
4)经常过量充电或小电流深放电;
5)电解液密度过高或者温度过高,硫酸铅将深入形成不易恢复;
6)电池搁置时间较长,长期不使用而未定期充电;
7)电解液不纯,自放电大;

楼主:
蓄电池的储存有何要求?

要求通风设施良好、干燥(最好装空调),保持环境温度在25℃左右;地面承受能力要强;储存3个月后要进行补充电。

网友A:
版主自娱自乐的发帖方式不错呀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B:
具体的说说电池丝印上的电压电流具体含义,比如12V40AH这样标称的电池放电可以放多久,放电电压具体到多少伏?多长时间可以充电充满?泛泛而谈电池我感觉没什么意思!

网友C:
铅蓄电池用的多吗?

网友D:
铅蓄电池的内容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