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恒流源反馈,输入端电压不相等,竟然相差1V

楼主(2017-02-20):
请教大侠们,这是我的恒流源电路,运放供电是9.2V,Vref给5V的时候,测量到限流电阻上的压降只有4V

网友A:
看看运放饱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运放饱和没有。

应该是饱和了,Vgs的电压有5V左右,再加上限流电阻上的压降4V,加起来快接近运放供电电压9V了,该如何改进呢,提高运放工作电压是不是就可以了,我最开始想把运放供电提到15V的,怕D2那个稳压管出问题,就只设计到9.2V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饱和了,Vgs的电压有5V左右,再加上限流电阻上的压降4V,加起来快接近运放供电电压9V了,该如何改 ...

提高电源电压即可。

网友B:
还好输出饱和了,还好运放的输出电压不高,否则,那4个采样电阻早就灰飞烟灭了。
建议:
1.将VREF降低十倍,或在运放5脚对地并接一个560欧姆的电阻暂时替用。
2.拆掉D2。
3.4个采样电阻的值降低十倍。
4.M2加足够大的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