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003的超低功耗

楼主(2017-02-20):
最近在调STM8S003芯片的时候,进到halt模式,待机电流居然有2.3mA,完全不符合逻辑,弄了几天也没有啥进展,不知哪位大神来帮我解答一下。我的时钟配置是这样的:
void init_sys_clk(void)
{

        bool ButtonPressed = FALSE;
        ErrorStatus clk_return_status;
        CLK_DeInit();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2);
        nextsss:
        clk_return_status =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CLK_SOURCE_HSI, ENABLE, CLK_CURRENTCLOCKSTATE_ENABLE);

        if (clk_return_status == SUCCESS)  //SUCCESS or ERROR
        ;
        else
        goto nextsss;
}
没有使用到的管脚全部配置为浮动输入无中断:
void init_sys_port(void)
{
        //PART A
        GPIO_DeInit(GPIOA);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1, 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2, 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3, GPIO_MODE_IN_FL_NO_IT);

        //PART B
        GPIO_DeInit(GPIOB);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LED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FL_NO_IT);

        //PART C
        GPIO_DeInit(GPIOC);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7,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MOTO+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6, GPIO_MODE_IN_FL_IT);        //Key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FL_IT);          //GPIO        GPIO_MODE_IN_PU_I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3, 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5, GPIO_MODE_IN_FL_NO_IT);

        //PART D
        GPIO_DeInit(GPIOD);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6,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MOTO-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csc  GPIO_MODE_OUT_OD_HIZ_FAST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CLK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SDIO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1, 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GPIOB, GPIO_PIN_5, ENABLE);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GPIOC, GPIO_PIN_7, ENABLE);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GPIOC, GPIO_PIN_4, ENABLE);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GPIOC, GPIO_PIN_6, ENABLE);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GPIOD, GPIO_PIN_6, ENABLE);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GPIOD, GPIO_PIN_5, ENABLE);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GPIOD, GPIO_PIN_3, ENABLE);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GPIOD, GPIO_PIN_2, ENABLE);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GPIOD, GPIO_PIN_1, ENABLE);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7); //moto+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6); //moto-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6); //key
        GPIO_WriteHigh(GPIOB, GPIO_PIN_5); //led

        //RF IO 初始化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4);   //GPIO1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2);   //SDIO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3);   //SCLK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5);   //SCS

}
实在想不出该怎么做了

网友A:
查一下是否是板子漏电;然后,看ADC这些是否有启用,有的话,也是需要DeInit的;管脚外部电路看是否有存在上拉下拉的不正确导致了电动势方面的漏电,等等。。。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
1、配置前后有没有变化呢,没变化说明没成功;
2、电流怎么测试的呢?

网友C:
还有2.3mA,先看看进入睡眠模式时和睡眠模式后的电流变化;
然后看看哪个外设的IO口没有拉高/拉低;
还有进入睡眠IO口的配置,是悬空/推挽/上拉/下拉?

网友D:
所有外设的始终关掉,引脚关掉,时钟配置成内部LSI 速度最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