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哪位高手用过AD812运放芯片

楼主(2017-02-20):
现在用AD812芯片3倍放大0-3.3v的1MHZ的方波(TMS320F28335芯片发出的PWM方波),经过运放后的波形类似正弦波,但是用Multisim仿真就是好的。哪位高手能帮我解释解释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第一张图片是输入AD812的波形,第二张是用示波器检测到的输出波形,第三张是仿真波形,第四张是电路

网友A:
我觉得是运放的增益带宽不够和压摆率不够,而且PWM里面谐波分量丰富。

网友B:
碰到假的芯片了?
AD812的摆率和带宽足够了;

将R3R4同比降低几倍试试看;
在D1左边的那条线上串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
将C1适当加大。

网友C:
电路图对吗

网友D:
建议在这里问问ADI的工程师吧~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812

网友E:
既然是芯片出来的方波为什么不用个三极管 上啦到3.3V 变换为3.3V的方波?
或者搞个单门 也可以得到3.3V 方波啊
干嘛非得搞运放?

楼主(2017-03-30):
引用 网友D:
建议在这里问问ADI的工程师吧~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812

好的资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到假的芯片了?
AD812的摆率和带宽足够了;

已经解决,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F:
真搞不懂,为什么要用运放来完成这个功能。TI 的SN74系列的电平转换芯片,应该1块都不到。如果用运放的话,起码得10美金以上的运放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