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射极跟随器的小信号瞬态响应!

楼主(2017-02-20):
看帖名,大家可能感觉太简单了,教材上都有推导,没必要再讲!

这里要说的是:书上那个晶体管模型太粗糙了,不能反应真实情况!

我们这里加入两个参数,增益带宽积fT,附加延迟因子D!

管子模型:

楼主:
不失一般性,待研究的射随器电路图如下:

注意:管子的欧姆电阻Rb和Rc等已经等效到相应的外部电阻Rs、Rc等上面去了!Cc也拿外面去了!也可以是等效电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失一般性,待研究的射随器电路图如下:

注意:管子的欧姆电阻Rb和Rc等已经等效到相应的外部电阻Rs、Rc ...

定量给出结果,见下图,横坐标已经给了,纵坐标是过冲量和振铃!

楼主:
当然了,具体管子不同,结果肯定不一样,但是变化趋势是一样的,这是关注重点!

第一种情况,Cc=0,RL=∞!
如果扫描变量是2πfTD,取0到1两个极限之间的几个值,则变化趋势是图中的1到4,即D越大,过冲量和振铃越大!

楼主:
第二种情况,Cc=0,2πfTD=定值!RL/Rs为扫描变量!
则随扫描变量变大,过程变化趋势是①到④!

楼主:
从第一种情况可以看到,f和D不变时,RsCD都应该减小,才能减小过冲!

从第二种情况可以看出,Rs应该比RL大,过程量小!

楼主:
第三种情况,扫描变量是Rc和Cc,则变化趋势是④到①!

楼主:
好了,各种情况都有了,大家再看各种书籍讲解跟随器稳定性解决方法时,都逃不掉这3个图!
比如Rc为何要小点啊,比如发射极串RC干嘛的,比如基极串电阻啊,等等!
这就是理论的魅力!用不着瞎折腾半天,理论推演一下,就一网打尽了,不然在那挨个挨个值试吧。

网友A:
我最佩服用公式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佩服用公式解决问题

那你个菜鸟,能看懂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个菜鸟,能看懂不

个别能看懂,惭愧半分钟
真想回到当年电机泰斗周教授给咱从头到尾推导电机公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