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放大输出问题

楼主(2017-02-20):
需要用三级管吧单片机输出的信号进行放大,放大后的信号要驱动一个台灯,信号频率为125KHz,用的三极管是2N3904.电路和仿真如下图 ,白色为三极管基极的信号,红色为三极管集电极的信号,输入为正弦波,为什么会这样啊  ,大神求解

楼主:
怎么样才能让输出波形也变成和输入一样的正弦波,但是幅度比输入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样才能让输出波形也变成和输入一样的正弦波,但是幅度比输入大

vbe的工作点没有设定啊。处于开关状态。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静态工作点的问题。
两个0.22K电阻分压2v,B极1v,已经饱和。
将R2改为0.33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给你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9652-1-1.html

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静态工作点的问题。
两个0.22K电阻分压2v,B极1v,已经饱和。
将R2改为0.33K试试。 ...

嗯嗯 谢谢解答  但是改了之后 还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解答  但是改了之后 还是一样的

输入信号过强和没有电容隔直造成大信号失真。附件电路就可以。

网友D:
静态工作点重新设置下,就是电阻R1 R2 R5 选取,然后用两个npn管级联应该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上图还是饱和状态呀

工作点要根据具体电路调整,调节到集电极电压=Vcc/2。

网友:
难道仿真软件有点不准

网友E:
三极管工作点是要计算的

本版可以搜索到如何计算的帖。

网友F:
先学点模电?

网友G:
这个三极管没处于放大状态啊。楼主可以在发射极上串接一个220Ω的电阻到地。集电极的电阻设置为10K,那么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应该会在50倍左右。       还有你的电路所有电阻都是220Ω,不科学啊。电路结构也要改。     推荐看邻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京东有卖。

网友H:
为啥不使用简易运放更容易实现?这样的电路搭配不好会有失真.而运放不存在,你只是要放大到5V而已嘛,1.5V放大到5V的正弦波输出很容易实现的嘛!因为你的频率才120khz不高

网友I:
失真问题,多看模拟电路

网友J:
仿真软件也存在误差?

网友K:
多看一下模电放大类的章节就应该会了.

网友L:
楼主需要将Q1设计成正常的线性放大电路,解决问题的方案如下:
1、将R1改为1.2K的电阻,这样可使Q1在2mA的静态电流情况下,集电极的电位为电源电压的一半,既能实现Q1输出电压的摆幅达到最大;
2、在Q的发射极到地之间串联一个可调电阻以便于调整三极管的电压放大倍数,避免三极管饱和失真;
3、调整R2的大小,使Q1的静态工作电流等于2mA,或者使Q1集电极电位等于2.5V,两者等效;
4、去掉R4,使三极管的输入信号为标准的正弦波。
加入信号,观测输出波形,调整增加的Q1发射极电阻大小,使输出信号摆幅达到要求且无削顶失真。

注意;此放大器为反向放大器,输出信号的相位与输入信号相位相反。

网友M: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N:
频率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