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老K放大器分析!

楼主(2017-02-20):
别看原理图简单,其分析与设计并不简单!
用教材上那种老实方法推,公式有半米长!

网友A:
那你给个半公分长的公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给个半公分长的公式呗

好!
Q2集电极是低阻(拜并联反馈所赐),所以整体电路近似为两极点系统,特征方程为s^2+s(P1+P2)+TP1P2=0,可见,随着环路增益变大,两极点之间距离变小,最后共厄!
没有全局反馈就好算了,Q1基机那个极点P1=fT1/Gm1*Rs
这里fT是管子截至频率,Gm是该级等效跨导,Gm=gm/(1+gmRe1),一般教材都有这些结论,当然可以拿过来就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
Q2集电极是低阻(拜并联反馈所赐),所以整体电路近似为两极点系统,特征方程为s^2+s(P1+P2)+TP ...

似乎没说完呀

楼主:
好,极点一搞定,剩下的输入/出阻抗和增益等表达式,只求低频直流时的就行了,极点最后加上。
此处略去100字吧!

这里关键有两点:极点单独提出来解决;闭环化开环!

像教材那样,把管子模型代入电路图,然后是节点法列方程,最后求解Y/X=?,这样繁琐推导是费力不讨好,煞笔又呆笔,大家不要仿效啊!

网友A:
顶你一下,表示支持

网友B:
一个农民。

而且还是湖南和海南交界的农民。

仅仅就是看别人下围棋。

就学会了围棋。

而且还是9段。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模拟电路设计的九重进阶》是学习模拟电路的人士的必读教材。

围棋有那么多的数学公式吗?

有。

但是没有人看得懂。

这和没有这些数学公式是一回事。

如果一本书,你看不懂。

那么这本书对于你来说,牙根不存在。

那么是不是没有数学基础,就无法下象棋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是否没有数学基础,就无法搞模拟电路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本大师看到,所谓的模拟电路从业者,除了国外真正专家之外,其实都完全不懂模拟电路。

其实,你们并不懂模拟电路的设计精髓是什么。

事实上,你们连直流工作点都搞不清。

负反馈的概念,当且仅当由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所发明。

而学术界和教科书,只能跟在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士后面,对小学文化程度的理论进行“解释”。

这几呼就是学术界和教科书的工作。

你能从复杂的数学公式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吗?

你能从复杂的数学公式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不能。

因为数学公式,过于复杂,从而眉毛胡子一把抓,从而找不到问题的重点,或找不到问题的解决突破口。

而这个重点或突破口,紧紧就是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在学习围棋的过程中,必然发现的。

就算是写一篇可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童话小说,你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找重点来写。

那么What is the point?

The point就是你能发现问题吗?

如果不能,那么给你简单的数学公式,你也无法理解。

然而。

本大师同时看到。

数学公式,对于理解电路的小学文化程度人来说,则恰好可以证明已有事实。

也就是说,正确的数学公式,从来没有违反过人们对于事情的正确理解。

一个足够经验的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可以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而这些问题或答案,可以通过数学公式证明。

然而没有这个实际经验的,即使给出数学证明,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么本大师的教导就是。

如果你真能理解电路,那么你可以用数学来证明。

如果你不懂电路,给出数学证明,也依然无法证明你懂电路。

你首先要懂电路,其次才是用数学方法证明。

然而很多东西,不可能像采样定律和稳定判据那么地简单。

电路中的很多问题,没有像采样定律或稳定判据那么简单,以及能够被数学证明。

数学能证明的,紧紧就是很简单的那种。

如果你不懂电路,能列在正确的方程,和解这些方程,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The Point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农民。

而且还是湖南和海南交界的农民。

那说明大师还不清楚具体与抽象的差别,当今社会,车是人腿的外延,望远镜是人视力的外延,电脑是人脑力的外延,你是啥也不懂就可以下棋,但当下棋水平不高的程序员整的人工智能打败围棋届的所有高手,你就会知道,仅仅靠你一个人的智力下一辈子,就结果来说也是个输呀,哈哈哈

网友A:
对啦,谢谢大家

网友C(2017-04-04):
学者 工匠 都很重要,都不能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