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509的定时程序怎么写啊?

楼主(2017-02-20):
才接触PIC12F509的单片机,求大神指教定时程序怎么写?

网友A:
没有中断,查TMR0

楼主:
有这个型号的案例吗?

网友B(2023-02-11):
/********************************************************************************************

//实验:     tmer0 查询方式实现1s的定时

* CPU型号 : PIC12F509
* 系统时钟: 内部4MHz
* 开发环境: MPLAB IDE8.91
* 编译软件: PICC9.83
* 实验说明:  ed1每1秒闪烁一次
* 烧写工具: PICKIT2 PICKIT3/KIT3.5  ICD2  ICD3等

* 作    者:  bobo
* 日    期: 2022年2月21号

*********************************************************************************************/

#include <pic.h>     //直接写pic.h就行,软件会根据你在软件上选择的型号去调用相应型号的头文件

//配置位:内部时钟,MCLR外部复位(重要勿改),关看门狗,不加密
__CONFIG(OSC_IntRC&MCLRE_ON&WDT_OFF&CP_OFF);
                                      //参考:《PIC12F509数据手册》第41页 配置字
                                      //参考: PICC安装目录下include文件夹里的pic12f509.h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            //系统时钟4M,定义这个是为了方便调用延时函数

//符号变量替换
#define     led1                GP0
#define     led2        GP1

//全局变量的声明
unsigned char k;

void main(void)
{
    OPTION=0xC3;    //选择定时器模式,1/16分频,寄存器配置请参照数据手册第24页

        TRIS=0X3C;      //设置GPO GP1口为输出
    led2=1;         //关闭LED2

    while(1)
        {
                if(++k>250)
                {
                        k=0;
                        led1=!led1;
                }
                while(TMR0<250);   //250*16=4MS/
                TMR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