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RM中断向量表问题

楼主(2017-02-20):
请问图中代码时ARM中断向量表的实现吗?
如果是,为何中断服务程序中最后都有指令B .
它的作用是什么,看不懂它为何要跳转到当前地址,这样不是死循环了吗
下面这张图是我找了STM32的启动代码,也是有B .

网友A:
死循环 总比 满天乱飞好。

你可以自己改一这块代码,加个默认中断处理程序进去,把中断号打印出来。
比如 "xx号中断没有写ISR"

网友B:
那这个问题我不出手,那估计就是不了了之,哈哈哈

网友C:
只是提供一个默认的中断处理程序而已,防止你没有添加, 一旦发生异常,程序跑飞。
至于默认程序应该干什么,不同人可能有不同需求,写这个启动文件的人不知道,所以就简单的留空,弄成类似for(;;){}的死循环一样。
你可以在C中重义同名的函数,覆盖想替换的。比如
void MemMange_Handler (void)
{
   做点什么。。。
}

网友D:
编译器的设置呗, 我都是BX LR ,这样返回去就是知道哪条指令出错了。

有的编译器你没用到的中断全部共同用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E:
楼上几位说的对,我的理解是,这个大概可以算是一种保护机制吧,防止程序发生异常,又找不到相应的中断服务函数,程序跑飞。
楼主可以查看一下weak这个关键字的用法,在编译器的帮助文档里面应该可以找到,如果你自己定义了中断服务函数以后,会把这些weak的中断服务函数给替换掉。

网友F:
确实是保护手段,防止你触发了中断,确又没有处理中断而造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你重写中断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几位说的对,我的理解是,这个大概可以算是一种保护机制吧,防止程序发生异常,又找不到相应的中断服务 ...

嗯嗯 查了下[WEAK]
看懂这代码怎么回事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