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IDE3000查找变量位置

楼主(2017-02-20):
HT-IDE3000查找定义的变量和函数位置经常不好用,ctrl+d不管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呀。

网友A:
ctrl+F+变量名

楼主:
这样好像是只能在当前在的文件里查找吧,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定义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好像是只能在当前在的文件里查找吧,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定义的呢。。。。 ...

你想干什么?哈哈,从没象你这样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干什么?哈哈,从没象你这样玩过.

额  定义变量不一般在H文件里定义么   然后在C文件里使用   我在看一个工程   H文件和C文件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所以我在看C文件的时候   找不到变量的定义位置   很苦恼。。。   还是我又小白了。。。。 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定义变量不一般在H文件里定义么   然后在C文件里使用   我在看一个工程   H文件和C文件并不是一一对 ...

哈哈,俺只玩汇编,木油头文件.
其实用UE之类文本编辑器另开窗口打开搜索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定义变量不一般在H文件里定义么   然后在C文件里使用   我在看一个工程   H文件和C文件并不是一一对 ...

查找文件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