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救。。UCOS2创建任务超过10个部分任务不运行。

楼主(2017-02-20):
我使用的是STM32F103VET6的单片机,创建了13个任务,运行的时候发现总是有3个任务没法运行,随机屏蔽掉别的任务发现就可以运行了,最后发现最多只能跑10个任务,多了就会有不能运转的任务。每个人物都有系统延时释放控制权。贴出代码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int main(void)
{
        Robot_Sys_Init();                                                                                  //机器人系统初始化
//****操作系统************************************
  OSInit();                                                                                            //UC-OS操作系统初始化
        Signal_SEM=OSSemCreate(0);                                                                         //建立信号量
  OSTaskCreate(start_task,(void *)0,(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1],START_TASK_PRIO);      //创建一个开始任务
        OSStart();           //启动操作系统
        return 0;
}

楼主:
//*************创建开始任务**************************************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
OS_CPU_SR cpu_sr=0;
pdata=pdata;     //防止重启
OSStatInit();    //初始化统计任务
OS_ENTER_CRITICAL();
                OSTaskCreate(Timer_task,(void *)0,(OS_STK *)&Timer_TASK_STK[Timer_STK_SIZE-1],Timer_TASK_PRIO);
                OSTaskCreate(Signal_task,(void *)0,(OS_STK *)&Signal_TASK_STK[Signal_STK_SIZE-1],Signal_TASK_PRIO);
                OSTaskCreate(led2_task,(void *)0,(OS_STK *)&LED2_TASK_STK[LED2_STK_SIZE-1],LED2_TASK_PRIO);
          OSTaskCreate(Receive_task,(void *)0,(OS_STK *)&Receive_TASK_STK[Receive_STK_SIZE-1],Receive_TASK_PRIO);
          OSTaskCreate(Wave_task,(void *)0,(OS_STK *)&Wave_TASK_STK[Wave_STK_SIZE-1],Wave_TASK_PRIO);
                OSTaskCreate(VL53L0X_task,(void *)0,(OS_STK *)&DISTANCE_TASK_STK[DISTANCE_STK_SIZE-1],DISTANCE_TASK_PRIO);
    OSTaskCreate(key_task,(void *)0,(OS_STK *)&KEY_TASK_STK[KEY_STK_SIZE-1],KEY_TASK_PRIO);
                OSTaskCreate(led1_task,(void *)0,(OS_STK *)&LED1_TASK_STK[LED1_STK_SIZE-1],LED1_TASK_PRIO);
    OSTaskCreate(MPU6050_task,(void *)0,(OS_STK *)&MPU6050_TASK_STK[MPU6050_STK_SIZE-1],MPU6050_TASK_PRIO);
                OSTaskCreate(AIR_task,(void *)0,(OS_STK *)&AIR_TASK_STK[AIR_STK_SIZE-1],AIR_TASK_PRIO);
                OSTaskCreate(Moto_task,(void *)0,(OS_STK *)&Moto_TASK_STK[Moto_STK_SIZE-1],Moto_TASK_PRIO);
                OSTaskCreate(Task_Manager_task,(void *)0,(OS_STK *)&Task_Manager_TASK_STK[Task_Manager_STK_SIZE-1],Task_Manager_TASK_PRIO);
                OSTaskSuspend(START_TASK_PRIO);//挂起开始任务
OS_EXIT_CRITICAL();

}

楼主: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申请的总共内存够不够?将总的栈开大点试试

网友B:
我觉得会不会是优先级的高的任务太忙了, 怎么也没有释放出 CPU 去执行低优先级的任务了.

楼主:
还是内存的问题,哎。

网友C:
前些日子学了3天UCOS , 你说超过10个就不能运行?  你看看内存空任务链表里面有多少组。 再看看任务链表里有没有这个任务

pendsv_handler 中断返回里设个断点

网友D:
看看你的系统配置里面定义了最多可以建立多少个任务,图中红圈那里

网友E:
单步跟踪

网友F:
怎么设置单步调试

网友G(2018-03-02):
题主,你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题主,你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见 10楼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