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声音识别方案征求

楼主(2017-02-20):
记得新塘有款片子,可以做声音识别的,忘了具体型号。
需求是有些特征声音,比如大卡车喇叭,小汽车喇叭等样本,限制5秒内;
然后对现场声音进行监测,和特征声音匹配则输出信号,不匹配就不动作。
请推荐方案和芯片,按量报价,谢谢。

网友A:
对,新唐出的有语音识别芯片。

网友A:
ISD91xxx系列是以內嵌的ARM® Cortex™-M0 32位元微控制器核心為低功率、錄音及播放所最佳化的系統上晶片產品。

在音訊功能部份,ISD9xxx系列包括一顆具備80dB SNR效能的Sigma-Delta ADC,搭配具有最高至56dB增益的可程式增益放大器(PGA),以直接連接麥克風。音訊輸出是由能對8Ω喇叭輸出1W功率的差動Class D放大器 (DPWM)所提供的。

ISD9160VI能提供對於少數字彙的簡單指令,例如「開燈」、「關燈」、「退出」、「播放」等語音辨識,一旦辨識出指令(關鍵字),裝置就能在預先儲存在晶片上的快閃記憶體中的音訊提供音效。

關鍵功能

  • 喇叭獨立辨識 (SIR)
  • 適用於少數字彙之簡單指令的優異精確性
  • 目前支援九種語言及多種方言

ISD9160也提供喇叭獨立語音辨識(SD),並可由使用者訓練聽從指令。在進行訓練時,指令會透過內建的麥克風輸入直接錄製到ISD9160中。關鍵字只會對錄製指令的人產生回應。本功能可在大部份的應用中,為任何可由使用者個人化的系統提供適當的安全性。

网友A:
Nuvoton的ARM® Cortex™-M0 式的音频MCU能为需要语音/音频功能的应用提供强大却低成本的单芯片解决方案。 高度整合式架构32位Cortex™-M0处理器、麦克风接口、2.4至5.5V的宽广运作电压、I²S数字音频接口、1瓦喇叭驱动器、145KB内建闪存、3V调节器及多功能GPIO,皆是为了消费性产品及工业应用市场提供低成本的语音/音频解决方案所设计的。
这些系统单芯片(SOC)装置能让设计人员开发可传达清晰、可靠、易于管理的音频录音及播放、系统控制的系统和个别产品,以简化产品的设计时间及降低材料单(bill-of-materials)成本:芯片的高度整合式架构能免除对于各种不同周边芯片,例如USB、音频编解码器的需求。
新唐的音频用户界面芯片中的ARM® Cortex™-M0,能以8 位微控制器的价格点提供32 位的效能及低耗电量。其32 位架构可让设计人员开发精密的算法,例如语音识别、文字转语音及电容式触控等一度需要DSP及/或其他高阶ARM式装置的应用。

网友A:
不知道上面这些简单的识别能否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我的样本声音,不一定是语音哦~~比如玻璃破碎声,喇叭声等,样本声音1匹配就输出1,样本声音2匹配就输出2,。。。
另外,flash多大,sram有多大?给个DS 链接吧。
报价私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样本声音,不一定是语音哦~~比如玻璃破碎声,喇叭声等,样本声音1匹配就输出1,样本声音2匹配就输出2, ...

不知道,好像是需要跟新唐联系吧,让他们预先按照你要求的声音烧录进去吧。

网友:
识别的声音文件应该是由新唐他们弄进去的,没法自己修改。

网友:
作为简单的开关等指令还行,如果非要识别那种语音,比如是谁说的话,,那估计够呛。没见新唐有这种应用。那种需要用到算法类的软件应用

网友B:
如果能联网,做识别就容易得多,也强大的多.

网友C:
    应该不需模块,可以自己用M3或者M4,自己写识别程序,因为汽车喇叭的音频波形特征很明显,难点是要找到足够的样本采集,只要有波形数据,再相关语音之类的算法,区分不难的

网友D:
一般识别复杂的都是联网实现。

楼主:
谢谢,我看了网上资料,如果写程序都要做数据变换梅尔倒谱之类,不晓得M0,M3能不能搞定?上M4用DSP成本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需模块,可以自己用M3或者M4,自己写识别程序,因为汽车喇叭的音频波形特征很明显,难点是要找到 ...

关键单片机做算法识别,不晓得能不能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