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仿真器用SWD模式连接不上,用JTAG没问题

楼主(2017-02-20):
    用ARM芯片STM32F107,以前用的JTAG口,用仿真器连接调试,没有问题。做了新板改成了SWD模式,用了四根信号,VCC,GND,TMS,TCK。调试了一周,连接没有问题,下载程序,在线调试都没有问题。
    昨天连接根信号线,JTAG端接错了,连接不上,发现后改对,仍然连接不上,更换CPU,连接不上。
    更换电脑,更换新板,更换仿真器,都试了,仍然连接不上。
    如果采用JTAG口,连接和下载程序都没问题。
    使用SWD模式就是不行。连接出错报以下问题,
请大神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硬件有没问题?

网友B:
意思是ARM的SW-DP寄存器CTRL/STAT写访问失败,CPU没有成功进入HALT模式。CPU进入HALT模式是通过SW-DP访问MEM-AP实现的

楼主: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我用JTAG模式连接没有问题。只接成SWD模式就不行。换了新板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ARM的SW-DP寄存器CTRL/STAT写访问失败,CPU没有成功进入HALT模式。CPU进入HALT模式是通过SW-DP访问ME ...

那怎么就能成功访问MEM-AP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我用JTAG模式连接没有问题。只接成SWD模式就不行。换了新板也不行 ...

电脑设置有没修改?

网友C:
是不是程序里引脚定义的问题,JTAG与SWD不能同时使用啊,我现在的NXP芯片引脚要么是JTAG要么是SWD,通过程序修改定义

网友D:
是不是软件里面没切换?一般在下载设置里面有JTAG和SW切换的设置。
如果还不行,就试试能不能硬件RESET下载,如果可以,说明你的SWD引脚被占用,需要remap。

网友:
还是不行?

楼主(2017-05-05):
换了一个新的仿真器之后,好了。仿真器的SWD模式坏了,同样的仿真器用JTAG没问题,用SWD模式就不行。

楼主:
硬件没问题,是仿真器问题。

网友E:
  接reset了吗?

网友F(2018-10-11):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