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ESP8266-12F模块接入云案例

楼主(2017-02-20):
本文介绍了如何将ESP8266-12F模块连接上云端以及如何通过PC端调试工具验证ESP8266是否能正常连接云端服务器。

准备工作
  • ESP8266-12F模块一个;
  • USB转TTL模块一个;
  • 机智云串口调试助手软件;
  • 乐鑫ESP8266固件烧写软件
  • GAgent固件;

step1:在机智云官网下载中心下载ESP8266对应的GAgent固件、

下载后解压得到2个bin文件为我们所需要的固件,注意文件名为combine的那个,后面会用到它。

step2:在乐鑫官网下载ESP8266的烧写工具

下载完解压后找到目录下的ESPFlashDownloadTool_v3.4.1应用程序,后面会使用它。

step3:将ESP8266-12F模块和USB转TTL模块按照如下表格进行接线,
注意烧写模式下GPIO0需要输入低电平,GPIO0悬空则为正常工作模式

ESP8266-12F模块

USB转TTL模块
GND
GND
GPIO_0
GND
RXD
TXD
VCC
VCC3.3V
TXD
RXD

示例:

机智云ESP8266 WIFI模组

step4:双击前面下载好的乐鑫ESP8266烧写软件ESPFlashDownloadTool_v3.4.1.exe,打开烧写软件,出现如下对话框,选择ESP8266DownloadTool

按下图选择参数,这里装载前面下载的文件名有combine的固件(推荐这种方式),起始地址填0,串口号根据实际选择

烧写操作:
步骤一、当串口(注意串口号和波特率的选择)连接成功之后,点击如上图的“START”按钮;
步骤二、将ESP8266重新上电,下面将会出现蓝色进度条表示模块正在进行烧写;
步骤三、等待一段时间后,出现“FINISH”字样表示烧写成功;
固件下载完毕后,需要把GPIO0变为悬空或者接高电平,然后重新上电,即可正常工作。

step5:附件文档机智云串口调试助手使用指南介绍如何使用机智云串口调试助手验证该模块和机智云服务器的通信是否OK
示例:

附件及详细文档请到机智云社区搜索ESP8266-12F模块无线接入案例

网友:
学习了,原来需要下载机智云的固件。

网友:
没有账号,楼主能否帮忙去下载一下那个贴的资料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