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跪求stm32F4系列固件库

楼主(2017-02-20):
目前在用stm32F407,但是百度搜了下只有stm32F1xx的固件库,大神们有吗

网友A:
为什么要百度呢???
去官网啊

网友B:
官网有HAL库

网友C:
如果是标准固件库的话,在ST的官网搜索 STSW-STM32065 ,现在版本是1.8.0,下载要注册ST账户

网友:
你也可以在Keil里面下载啊。

网友:
启动Keil for ARM V5 版本的pack管理器

网友D:
官网有啊,在官网右边的栏目里找就有

楼主:
我的错,没表达完整,是固件库手册

网友E:
st 改用 stm32cubeMx 了....时代变了不懂去21ic 公开课买我视频学学

网友F:
cubeMx自动生成程序,就像arduino

网友G:
建议你用mbed吧,简单好用

网友H:
ST的官网搜索 STSW-STM32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