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76E003 HIRC 校准 LIRC 参考代码

楼主(2017-02-20):
[BSP版本]
N76E003_SampleCode_Keil_C51_V0.07
[案例名称]
HIRC_Calib_LIRC.uvproj
[代码说明]

目前有些应用,需要使用内部10K时钟作为定时器来使用,但该时钟全温下偏差比较大。而N76E003的内部高速震荡器精度比较高。所以可使用HIRC来校准LIRC。
N76E003震荡器精度为:
HIRC 全温下误差2%
LIRC  全温下误差35%

该参考代码的原理是:
使用10K内部时钟(自唤醒定时器)和16MHZ 内部高速时钟(定时器0) 同时开始计数
自唤醒定时器设定计数20ms,当自唤醒定时器溢出时,再去停止定时器0,读取当前定时器0的计数值。
然后使用定时器0计数值除以20ms对应计数器的理论值。就可以得到一个比例系数。
当这个系数大于1时,说明LIRC比实际跑得慢。反之跑得快。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用理论计数周期值除以该系数,得到实际要跑计数周期。
详细应用参考Sample Code.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 (void)
{
        float rScale;
        UINT8 iCount=0;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InitialUART0_Timer3(115200);
//        Timer0_Delay45ms();

        rScale=HIRCCheck10KRC();

        while(1)
        {
                     rScale=HIRCCheck10KRC();
                printf("\n%f",rScale);
                Timer2_Delay1ms(100);
                for(iCount = 0;iCount<100;iCount++)
                {
                 testSelfWakeUPTimer(rScale);
                 testSelfWakeUPTimer(1);
                }
        }

}

楼主:
附件是参考代码和应用说明。

网友A:
使用10K内部时钟(自唤醒定时器)和16MHZ 内部高速时钟(定时器0) 同时开始计数

网友:
/*---------------------------------------------------------------------------------------------------------*/
/*                                                                                                    */
/* Copyright(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2/20/2017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wake up timer self calib demo code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define TIMER_DIV12_VALUE_25_6ms                65536-34134                        //34134*(12/16)=45000 us = 25.6 ms
#define TIMER_DIV12_VALUE_45ms                        65536-60000                        //60000*(12/16)=45000 us = 45 ms                 // Timer divider = 12
#define TIMER_45MS_BEGIN  5536
#define TIMER_30MS         40000                                                                    //40000*(12/16)=30000 us = 30 ms
#define TIMER_24MS         32000                                                                        //32000*(12/16)=24000 us = 24 ms

/******************************************************************************
* FUNCTION_PURPOSE: 自唤醒定时器定时中断
******************************************************************************/
void WakeUp_Timer_ISR (void)   interrupt 17     //ISR for self wake-up timer
{
         P12=~P12;
//   clr_TR0;
//         THReg = (TH0);
//         THReg = (THReg<<8)|TL0;
//         printf("\n%x",THReg);
         clr_WKTF;                                               //clear interrupt flag
}

/******************************************************************************
* FUNCTION_PURPOSE: 设定定时器0计数45ms
******************************************************************************/
void Timer0_Delay45ms()
{
    clr_T0M;                                //T0M=0, Timer0 Clock = Fsys/12
    TMOD |= 0x01;                           //Timer0 is 16-bit mode
                                            //Trigger Timer0
    TL0 = LOBYTE(TIMER_DIV12_VALUE_45ms);
    TH0 = HIBYTE(TIMER_DIV12_VALUE_45ms);
//        set_TR0;
//        THReg = (TH0);
//        THReg = (THReg<<8)|TL0;
//        printf("\nbegin %x",THReg);

}

/******************************************************************************
* FUNCTION_PURPOSE: 启动自唤醒定时器和定时器0同时开始计数
******************************************************************************/
void startCheck()
{
    clr_WKTF;
        WKCON = 0x00;                                                                                 //timer base 10k, Pre-scale = 0, 不除频,一个时钟0.1 ms
//        RWK = 0XFF;                                                                                        //        if prescale is 0x00, never set RWK = 0xff
        RWK = 0xF;                                                                                        //240 个时钟          24 ms
//  set_EWKT;                                                                                        // enable WKT interrupt
        set_WKTR;                                                                                         // Wake-up timer run
//        EA =1;
    set_TR0;
}

/******************************************************************************
* FUNCTION_PURPOSE: 校准函数
返回一个比值(实际定时器0跑的计数值与理论计数值的比值)

10K内部时钟(自唤醒定时器)和16MHZ 内部高速时钟(定时器0) 同时开始计数
计数20ms,当自唤醒定时器停止时,再去停止定时器0,读取当前定时器0的计数值。
然后使用定时器0实际跑的值除以20ms对应计数器的值。

******************************************************************************/

float HIRCCheck10KRC(void)
{
         float temp,a,b;
         UINT16 THReg =0;

         Timer0_Delay45ms();
         startCheck();

         while(!(WKCON&0x10));

         clr_TR0;
         clr_WKTF;

         THReg = (TH0);
         THReg = (THReg<<8)|TL0;

         a = THReg- TIMER_45MS_BEGIN;
         b = TIMER_24MS;
         temp =  a/b;

         return temp;

//         printf("\n%x",THReg);
//         printf("\n%f",temp);

}

/******************************************************************************
* FUNCTION_PURPOSE: 测试自唤醒定时器计数
******************************************************************************/

void testSelfWakeUPTimer(float scale)
{
        UINT16 temp;
        temp = 200 /scale;
        WKCON = 0x00;                                                                                 //timer base 10k, Pre-scale = 0, 不除频,一个时钟0.1 ms
//        RWK = 0XFF;                                                                                        //        if prescale is 0x00, never set RWK = 0xff
        RWK = 0XFF-temp;                                                                        //200 个时钟          20 ms
//  set_EWKT;                                                                                        // enable WKT interrupt
        set_WKTR;                                                                                         // Wake-up timer run
//        EA =1;
        while(!(WKCON&0x10));

        clr_WKTF;
        P12=~P12;
}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 (void)
{
        float rScale;
        UINT8 iCount=0;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InitialUART0_Timer3(115200);
//        Timer0_Delay45ms();

        rScale=HIRCCheck10KRC();

        while(1)
        {
            rScale=HIRCCheck10KRC();
                printf("\n%f",rScale);
                Timer2_Delay1ms(100);
                for(iCount = 0;iCount<100;iCount++)
                {
                 testSelfWakeUPTimer(rScale);
                 testSelfWakeUPTimer(1);
                }
        }

}

网友:
用两个计时系统进行比对?

网友B: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用理论计数周期值除以该系数,得到实际要跑计数周期。
我觉得要至少有一个准确的参考。

网友C:
RC的一般都不是用于准确计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