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通过XDS100USB连接不上CCS6.0

楼主(2017-02-20):
f2812通过xds100USB连CCS6.0第一次可以连上,断开连接第二次连就说没处理器时钟.换个晶振后又可以连一次,后面有不行了
错误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155 @ 0x0) 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low-power mode.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5.1.507.0)

网友A:
几种可能
仿真器XDS100不支持CCS版本
仿真器应该是支持2812的
可能要换回CCS3.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