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77 emif扩展IO

楼主(2017-02-20):
用的研旭28377至尊板
我现在用了(16位 )扩展io,地址*((Uint16 *)(0x380410))开始的,前面地址是w5300地址,
EM1CS4,发现现象是:单步跟踪调试,IO口地址输两遍,io才正常.不跟踪直接运行,io口就没反应.是为什么?

网友A:
CPLD这边的译码代码应该有问题
你和时序完全对一下

楼主:
cpld逻辑译码在28335上用没问题,cpld译码就是EM1CS4与地址,读写信号相与.时序是按照默认延时.w5300都可以正常工作.cpld速度10ns

网友B:
怎么拓展 的?

楼主:
译码用  cpld
只是想扩展IO口  有兴趣讨论qq:396534162

网友C:
能够正常运行,说明就没有问题

网友C:
CPLD地址设置的应该不对吧。

楼主:
cpld地址应该没问题,cpld 能擦写应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