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一年之久的隔离差分电路

楼主(2017-02-20):
请教各位前辈,下面这个电路是用来监测外部电压的,注意图中的外部电源与单片机供电并不是同地的,小弟我一直想不明白明明是两个回路不共地,为何能工作起来。

网友A:
理论上来讲,电压信号只要有两根线就能传递,不一定非要两边都要以地为参考,我拿左边的地接100K到右边的地上来,至于右边怎么去检测那是检测方法的问题了,这个电路里面是差分信号检测

网友B:
楼上所说的+V端为0v只是假设,真正电压是该点流经电阻到GND电流的压降;-V也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我再理理看,今天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C:
从运放的输出端经过四个电阻(两个330K与两个3.9M)与外部电源到地形成回路,这就为何工作的原因.

网友D:
不共地,但是外部电源经过电阻芯片等产生了回路,就有电压电流产生;
不信外部电源只接一个正极,或只接一个负极,保证不能工作

网友E:
查查什么叫差模 什么叫共模就懂了

网友F:
用了这么多年的万用表,你拿来测电池电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它们也不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