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M051的硬件除法器

楼主(2017-02-20):
有了硬件除法器,在计算除法的时候省了好多代码
硬件除法器(HDIV) (只有M05xxDN/DE)

楼主:
硬件除法器 (HDIV) 用来提高应用程序的效率。硬件除法器是一个有符号,整数除法器,提供商和余数输出。硬件除法器只有M05xxDN/DE才支持.
特性
 有符号 (2的补码) 整数计算
 32-bit 被除数, 16位除数计算能力
 32-bit 商和 32-bit 余数输出 (16-bit 余数带符号扩展到32位)
 除0警告标志
 每次计算花6 个HCLK 时钟周期
 写除数触发计算
 当读商和余数的时候自动等待计算完成

楼主:
在使用硬件除法器之前,硬件除法器的时钟必须先使能。通过AHBCLK[4] 将HDIV_EN设为1使能硬件除法器 。
为了使用硬件除法器,需要先填被除数,然后再填除数,写除数之后硬件除法器将自动开始计算。
计算结果包括商和余数可以从DIVQUO 和 DIVREM 寄存器读到。如果在硬件除法器计算完成之
前, CPU 读 DIVQUO 或者 DIVREM, CPU将等待直到硬件除法器完成计算。因而,无需软件延
迟, CPU 除法硬件除法器之后总是可以得到有效的结果。
如果除数是0, DIVSTS 寄存器的DIV0标志将被置位。
被除数是32-bit 有符号整数,被除数是16-bit 有符号数。商是32-bit 有符号整数,余数是16位有符
号整数.

楼主:
下图显示了硬件除法器的操作流程。为了计算X / Y, CPU 需要写 X 到 被除数寄存器DIVIDEND,
然后写 Y 到除数寄存器 DIVISOR。写被除数寄存器之后, CPU 读DIVQUO 和 DIVREM 寄存器可
以得到计算结果

网友A:
就是如果要计算这个,需要定义个函数使用这些寄存器来操作。

网友A:
如果能提供个例子就更好懂了。

网友B:
除法器如果能在计算除法的时候自动调用就方便了。

网友C:
在使用硬件除法器之前,硬件除法器的时钟必须先使能。从这来看,是需要自己通过函数调用这些寄存器的。要不然不会自动帮你算。

网友D:
虽然同样是M051,但是也分不同的配置,这也看的出这个定位是不同的。

网友E:
新唐一个型号下边会出现无数个互不兼容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唐一个型号下边会出现无数个互不兼容的产品。。。。。。。。

就这点唯一不爽,如果用库函数做,必须认真读每个函数原型的说明。

网友F:
做个除法,就不能自动调用硬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个除法,就不能自动调用硬件吗?

应该不行,需要自己写个函数来操作这个除法器。

网友G:
现在新出的NUC029LAN也有硬件除法器的,软件,硬件都兼容M0516,听说价格也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新出的NUC029LAN也有硬件除法器的,软件,硬件都兼容M0516,听说价格也更便宜。 ...

是的,新唐的一般都不是很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新唐的一般都不是很贵。

是的,新唐 的 MCU很超值,工业上应用很好,抗干扰能力强,比STM的好不少。

网友H:
M4核心的芯片在核心內有硬件除法器,就不需要調用函數去處理除法
M051的硬件除法器屬於周邊功能,需要調用函數去操作周邊寄存器

网友G:
NUC029LAN也带硬件除法器,是用来代替M0516的

网友I:
新唐的产品就是性价比高,性能超越STM32,价格便宜的很。

网友J:
谁有用过这个,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D:
应该开启后可以自动采用这个硬件工作,

楼主:
对的,官方没给例子就是因为这个,只要开启那个功能后,就自动完成了。

网友K:
代碼在新唐的m051 bsp裡面中
\M051BSPv3.01.001\M051BSPv3\SampleCode\StdDriver\HDIV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10
* $Revision: 3 $
* $Date: 14/01/28 11:4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051 Series Timer Controller and Watchdog Timer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XTAL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External XTAL (4~24 MHz)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CLK->PWRCON |= (0x1 << CLK_PWRCON_XTL12M_EN_Pos); // XTAL12M (HXT) Enabled

    /* Waiting for 12MHz clock ready */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_Msk; // UART Clock Enab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CLK->CLKSEL1 |= (0x0 << CLK_CLKSEL1_UART_S_Pos);// Clock source from external 12 MHz

    /* Set P30(RXD0),P31(TXD0)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0->LCR =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UART0->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XT, 115200);
}

void HDIV_Init(void)
{
    /* Enable Hardware Divider Clock */
    CLK->AHBCLK |= CLK_AHBCLK_HDIV_EN_Msk;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Disable register write-protection function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Init Divider */
    HDIV_Init();

    printf("+----------------------------------------------+\n");
    printf("|    M05xx Divider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

    printf("12341 / 123 = %d\n", HDIV_Div(12341, 123));
    printf("12341 %% 123 = %d\n", HDIV_Mod(12341, 123));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printf("Done\n");

    while(SYS->PDID);
    return 0;
}

楼主:
在库函数里有这么个文件hdiv.h
包含它,用里面的函数实现,不是直接用的。

网友A:
启动这个功能后,就是启动了那个外设,再遇到需要计算那个除法的时候就直接调用库函数操作那个外设。

网友A:
如果是遇到除以2,4,6,8,16这样的数字,直接通过移位操作更快。

网友L:
合理的应用这个外设,可以加快系统的运行。

网友M:
我只想说新唐供货不稳定,我们开始用M0516LBN,后来供应商说没货换成M0516LDN,没过几天又让我们换NUC029。一款产品折腾来折腾去。后来干脆用stm32F0了。

网友C:
还是不够智能,需要调用相关函数。

网友N:
好多这种外设都是要调动函数实现。内部的只能用内部的方法,ARM精简指令集

网友O:
如果除数是0, DIVSTS 寄存器的DIV0标志将被置位。可以识别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新唐的产品就是性价比高,性能超越STM32,价格便宜的很。

价格便宜有可能是真的,“性能超越STM32”,现在还没有做到。

楼主:
据我所知,STM32没有这个高大上的外设。

网友P(2022-02-22):
标记下,才看到。

楼主(2022-04-25):
引用 网友P:
标记下,才看到。

可以下载官方的BSP例程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