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楼主(2017-02-20):
emwin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网友A:
emWin图形库由德国SEGGER公司开发,可为图形LCD设计提供高级支持,极大简化了LCD设计并缩短上市时间。为恩智浦ARM微控制器用户免费提供的emWin图形库,以其免费提供商业图库、使用简单、提升MCU运行表现和色彩逼真

网友B:
是图形用户界面。

网友C:
emWin和UCGUI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UCGUI是一种嵌入式应用中的图形支持系统。它设计用于为任何使用LCD图形显示的应用提供高效的独立于处理器及LCD控制器的图形用户接口,它适用单任务或是多任务系统环境, 并适用于任意LCD控制器和CPU下任何尺寸的真实显示或虚拟显示。它的设计架构是模块化的,由不同的模块中的不同层组成,由一个LCD驱动层来包含所有对LCD的具体图形操作。 UCGUI可以在任何的CPU上运行,因为它是100%的标准C代码编写的。UCGUI能够适应大多数的使用黑白或彩色LCD的应用,它提供非常好的允许处理灰度的颜色管理。还提供一个可扩展的2D图形库及占用极少RAM的窗口管理体系。

网友E:
UCGUI是从SEGGER公司把emWin买到使用权的,改了个名字而已,也就是说这2个是同一个东西,资料是通用的。

网友F:
想了解、学习emWin,可以直接去查uCGUI的资料,它们是一样的。

网友G:
emWin的目的是为具有图形LCD操作的任何应用程序提供一种有效的,处理器和LCD控制器无关的图形用户界面(GUI)。
它与单任务兼容和多任务环境中,用一个专有的操作系统或任何商业RTOS。emWin的出厂为“C”源代码。
它可以适应任何尺寸的物理和虚拟显示与任何LCD控制器和CPU来。

网友H:
产品特点
任何8/16/32位CPU,只有一个ANSI“C”编译器是必需的。
任何(单色,灰度或彩色)液晶屏与支持的任何控制器(如果有合适的驱动程序是可用的)。
可能工作而对较小的显示器LCD控制器。
PC工具emWinView进行了详细的(放大)视图模拟中的所有图层。
使用配置宏支持的任何接口。
显示屏尺寸的配置。
字符和位图可以写在任何点在LCD上,不只是在偶数字节地址。
例程的规模和速度进行了优化。
编译时开关允许为不同的优化。
对于较慢的LCD控制器,LCD可以缓存在内存中,从而减少访问到最低限度,从而导致非常高的速度。
结构清晰。
虚拟显示支持;虚拟显示可以比实际显示大。

网友I:
ucgui是segger为Micrium(设计ucos的公司)公司设计的,所以是归Micrium公司所有,现在也没有再更新维护了;而emwin也是segger设计的,授权给ST后,叫ST emWin

网友J:
在国内做嵌入式系统的,开始入门OS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选择uC/OS,为什么?因为代码开源且资料众多嘛。由于uC/OS的原因大家也一定接触了uC/GUI的嵌入式图形软件库。其实uC/Gui的核心代码并不是Micrium公司开发的,而是Segger公司为Micrium公司定制的图形软件库,当然也是基于Segger公司的emwin图形软件库开发的。所有说uC/GUI其实是emwin的一版精简版。

网友K:
Segger 除了向Micrium公司提供定制的uC/GUI版本,还向其他的IC厂家提供定制服务,比如向ST 公司出售了emWin 的版权,从而 ST 公司也得到了定制版的emWin,然后改了名字叫 STemWin。当用户在 STM32 芯片上使用 emWin 软件库时,是不需要向 emWin 或 ST 公司付费的。还有NXP公司也使用了emWin的图形库,大家使用NXP芯片的时候同样也不需要支付费用。

楼主(2017-04-25):
引用 网友A:
emWin图形库由德国SEGGER公司开发,可为图形LCD设计提供高级支持,极大简化了LCD设计并缩短上市时间。为恩 ...

原来是收费的,还说移植来玩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