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芯片DM9161AEP使用问题

楼主(2017-02-20):
近期使用AT91SAM256(MAC)+DM9161AEP(PHY)做了两个项目,都是使用DM9161AEP的RMII模式,通信速率100Mbps。
其中一个项目的网络功能非常正常,通信质量非常好,连接80m网线测试一周时间,基本不出现误码。
另一个项目网络连接功能却不正常。两个项目的原理图基本一致,割地、走线策略基本一致,但就是找不到这一个项目为什么不正常,经过仔细测量得知,应该是PHY芯片上存在差异,导致整个电路工作不正常。
不正工作项目焊接样品2pcs,分别是样机A和样机B,部分测试数据如下:
样机A:晶振引脚电压:pin42-(1.75V),pin43-(1.45V),AVDDR引脚电压:2.4V±0.05V,AVDDT引脚电压:2.4V±0.05V
      RX+/RX-与TX+/TX-引脚电压:2.4V±0.05V;pin48引脚:1.2V
      特殊说明,这个电压值与正常工作的样机电压一致;
样机B:晶振引脚电压:pin42-(1.75V),pin43-(1.45V),AVDDR引脚电压:2.4V±0.05V,AVDDT引脚电压:2.4V±0.05V
      RX+/RX-引脚电压:0.4V±0.05V;TX+/TX-引脚电压:2.4V±0.05V;pin48引脚:1.2V
      特殊说明,RX电压与正常工作的样机对比,存在很大的差距;

PCB板采用双层板,PHY芯片采用了割地的方式,用102R的铁氧体磁珠割地。
其中RX与TX差分线的总长度控制在30mm以内
差分线的之间的误差控制在3mm之内
文件说明:pdf为网络芯片的原理图部分,rar文件为PCB文件
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A(2017-03-23):
你好,第一是:现在问题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可以加我QQ.1048095151。第二个是告知一下,目前不推荐使用DM9161A了,我们给客户都是推荐DM9162的,准备逐步来把DM9162用来替代9161.。。。。对咯,还有就是一般情况下,DM9162是可以直接替换DM9161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