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 树莓派上可以安装STM32的编译环境吗?

楼主(2017-02-20):
RT,那位弄过在树莓派上安装STM32的编译环境 KEIL 或者 IAR,或者其他编译环境。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电脑了?
那位大神弄过,求带路。

网友A:
百度一下啊,Linux上是可以装keil的,http://blog.csdn.net/ropai/article/details/19813767

网友B:
我见过弄过51的编译环境,是不是keil不清楚了

网友C:
可以安装linxu版本的开发工具,很方便。也可以直接用mbed进行开发stm32

网友D:
不好用,开发stm32需要好的电脑一台,在pi上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E:
linux下建立stm32开发环境: GCC

网友F:
同意楼上,arm-gcc + makefile ,windows,linux 都可以用

网友G:
理论上可以,不过性能不够啊,大程序编译太慢了

网友H:
肯定不能装iar或keil linux 下只能装gcc

网友I(2017-04-28):
为啥这么多人都在神化书媒派呢?

网友J:
交叉工具链要重新编译,其他应该都是现成的

网友K:
只能嵌入式开发,Makefile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啊,Linux上是可以装keil的,http://blog.csdn.net/ropai/article/details/19813767

不提wine,光是keil树莓也跑不动吧?而且ARM和x86不是一套指令系统,wine这种兼容API好像用不上。用虚拟机的话性能就更吃紧了。gcc重新编译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M:
各位设计师大咖们,有用到硬件加密芯片,保护软件,防止抄板的,可以联系我。QQ:937684930

网友N:
i5笔记本下编一个工程要20秒,树莓派下要多长时间?

网友O(2017-08-14):
有必要吗,这么抠搜还学啥单片机啊,
linux下可以用GCC,keil就别折腾了。